STC8H3K64S4单片机VREF要不要接电压?我用到ADC,是接2.5V还是接+5V?

楼主(2022-05-10):
STC8H3K64S4的VREF要不要接电压,因为我用到ADC,是接2.5V还是接+5V?

STC VRER问题

STC VRER问题

网友A:
VREF接口不能悬空,是接2.5V还是接+5V?要看你检测的模拟电压多大?如果小于2.5V,VREF接2.5V精度高。大于2.5V就接5V

网友B:
数据手册写的很清楚 没看吗

网友C:
外部基准要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REF接口不能悬空,是接2.5V还是接+5V?要看你检测的模拟电压多大?如果小于2.5V,VREF接2.5V精度高。大于2 ...

感谢你的指点,你的指引就像一丝芳香给我一闪灵光让我穿透迷雾。

网友D:
VREF 是必须要接的, 至于接多少V 主要看你打算怎么用,喜欢怎么用,对于12位ADC来讲,我比较喜欢接  4.095V 即 4095mV, 这样ADC读数就直接对应电压值了,省得换算了。

网友E:
以后遇到问题,要首先想到查手册,这是基本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VREF 是必须要接的, 至于接多少V 主要看你打算怎么用,喜欢怎么用,对于12位ADC来讲,我比较喜欢接  4.095V ...

如果12bit的ADC,外接4.095V,那这个检测电压最高是不是只能4.095V?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如果12bit的ADC,外接4.095V,那这个检测电压最高是不是只能4.095V?

对的
0-409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