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8279芯片构成8行2列键盘接口电路+Proteus仿真

楼主:
注意:在总线上加入标号AD[0..7]和RL[0..7],另外在导线上也要加上标号AD0~AD7和RL0~RL7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ABSACC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com XBYTE[0x7fff] //A15=0(cs=0),A14=1(A0=1),命令状态口
#define dat XBYTE[0x3fff] //A15=0(cs=0),A14=0(A0=0),数据口
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};  //共阴极字型码
uchar temp;
bit key;

void delay(uint z){
uint x,y;
for(x=z;x>0;x--)
for(y=110;y>0;y--);
}

int main(void){
temp=0;
EA=1;
EX0=1;
IT0=0;
delay(10);
com=0xd2;  //11010010,清除RAM
delay(10);
com=0x00;  //00000000,8位字符显示——左边输入,编码扫描键盘,双键锁定
delay(10);
com=0x34;  //00110100,时钟编码命令,20分频,晶振12MHz,ALE输入2MHZ,8279经20分频后得到100KHz工作频率
delay(10);
com=0x90;  //从单元0开始写要显示的数据,每次写完后自动地址加1
delay(10);
com=0x70;  //从单元0开始读要显示的数据,每次读完后自动地址加1
key=0;
while(1){  //等中断
if(key){
com=0x40;  //01000000,读FIFO/传感器RAM命令字
delay(1);
temp=dat&0x3f;  //去键盘数据低6位,即为键值
dat=table[temp];  //送数码管显示
key=0;  //按键标志复位
}
}
}

void time() interrupt 0{
key=1;  //有键按下
}

Keil5代码与Proteus8.8仿真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