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单片机用RST引脚复位电路问题

楼主(2022-05-10):
STC15已经内置了复位电路,RST复位条件是将RST引脚拉高维持24个时钟加20us。如果需要用RST引脚进行按键复位,电路应该如何设计呢,和STC89C52的复位电路区别是什么呢

网友A:
脚位高低电平的变化,去控制RST的变化,即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参考这个吧.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20374-1.html

请教 用RST引脚复位和把单片机的VCC断一下有什么区别 我是说 假设只断单片机VCC 其它电路不断电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请教 用RST引脚复位和把单片机的VCC断一下有什么区别 我是说 假设只断单片机VCC 其它电路不断电

有区别, 断一下VCC, 我们通常把它视为 “上电”,即俗称“冷启动”,一般会检测BootLoad 区域。
而RST键,一般不会执行BootLoad, 我们通常称他为热启动。

总的来讲,RST复位,不能完全替代VCC断一下,但是优点是比VCC断一下要快。 VCC断电,可以完全覆盖RST的功能,唯一的确点,就是时间比较长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有区别, 断一下VCC, 我们通常把它视为 “上电”,即俗称“冷启动”,一般会检测BootLoad 区域。
而RST键 ...

哦 收到 感谢解释 明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参考这个吧.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20374-1.html

谢谢,这个问题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