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两种OLED显示程序的原理区别是什么?方法2是什么原理

楼主(2022-05-10):
关于单片机OLED显示的原理
请问这两种OLED显示的原理区别是什么?方法2是什么原理?

方法1

方法1

方法2

方法2

方法2

方法2

网友A:
这问题要问卖你开发板的人去。你不提供源文件,没人知道这些函数是怎么实现的。

网友B:
第一种显示是要把需要的显示的字符进行取模 再进行显示 (括号里的数字是显示屏显示的地址 哪行 哪列和要显示的字符取模后的编号)
第二种应该是有字库的 只要调用字库函数 (在这里填上想要显示的字符 字库函数会帮你找出来进行显示)这好比经理跟车间主管说 张三你打螺丝  李四你打包装。。。。如果没有这个主管(字库)的存在 经理就要亲自去车间找张三 找李四。。。。再喝二两 我还能继续编

网友C:
估计你是OLED刚买到手,资料一下载,马上就去看一下代码,然后就是基本什么都看不明白
这个应该SH1106驱动的,或者是SSD1306,两种驱动都差不多,但并不是完全兼容
所以,如果想要真正的会用这个OLED,那肯定是要用一两天时间去看一下这个驱动的数据手册了
等到你理解了,不用别人的代码,你看自己也能写的

网友D:
你调用了他人的两种不同的函数。
所以应当读函数的说明。

网友E:
我喜欢用第二种的模式,代码更好看,操作更灵活。再根据需要用到的文字建立一个小字库,占用空间不比方式一多得了多少。

网友F:
原理一样的,都是用取字模工具取得字模 ,用时调用。只是2 种显示的像素不同而已

网友G:
引用 网友C:
估计你是OLED刚买到手,资料一下载,马上就去看一下代码,然后就是基本什么都看不明白
这个应该SH1106驱动的, ...

师傅真牛逼,的确是,我有块这种屏,给的程序就是楼主那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