蓝牙发数据,接收到数据开锁,没有接收到关锁,关键是我要如何处理没有接收数据进...

楼主(2022-05-10):
蓝牙发数据,接收到数据开锁,没有接收到关锁,关键是我要如何处理没有接收数据进行关锁操作?

网友A:
在主循环中不断对某变量加一
当某变量大于设定值时不在加一并运行一次上锁程序
当串口有收要正确数据时把某变量清零并运行一次开锁程序

网友B:
开锁后1分钟内没有收到数据就关锁,或者检测到门关上(机械按键)也关锁

网友C:
你可以制定一个关锁规则。如20秒收不到信息,就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