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4G模块,想请教一下思路

楼主(2022-05-10):
最近在做关于有人4G模块WH-LTE-7S4的项目,我是通过stm32单片机与模块通信,想请教一下,我在有人云平台点击主动采集数据,会发送MODBUS读取指令010300000001840A,我想法是单片机接收后,对其响应,在保持寄存器写数据发送给4G模块,但不知道怎么做,想请教一下思路

网友A:
先读通模块的手册,估计你就会了。

网友B:
WH-LTE-7S4设置好服务器和心跳包以及注册包,服务器需要有验证机制,这样WH-LTE-7S4就可以当成远程串口使用了。服务器发送过来的MODBUS读取指令可以透传给单片机串口,仅仅需要解析,存数据,是变量也可以是EEPROM,然后执行操作后返回MODBUS数据指令,也是通过串口即可。

网友C:
按协议发送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H-LTE-7S4设置好服务器和心跳包以及注册包,服务器需要有验证机制,这样WH-LTE-7S4就可以当成远程串口使用 ...

你好,我想问一下,现在我的程序状态是,与4G模块没有连接时,直接通过单片机与电脑串口连接,通过电脑发送MODBUS指令,比如010300000001840A,单片机可以接收并分析,生成相应数据返还给电脑在串口助手上显示。但一旦与4G模块进入通信状态后,服务器发送MODBUS指令,我在串口助手上可以看到这个MODBUS指令,但是单片机似乎没有对这个指令进行响应(在云平台上没有数据显示)。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吗

网友B:
你的串口助手接到哪里的?接到4G模块的TTl口上,服务器和PC联调,如果通过了,接到单片机上就应该没有问题,另外波特率一定要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串口助手接到哪里的?接到4G模块的TTl口上,服务器和PC联调,如果通过了,接到单片机上就应该没有问题 ...

好的好的,感谢

网友D:
你先看下相应的手册和历程,可以参考 github 开源的modebus 协议的实现,熟悉modbus 协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