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蓝牙模块发送接收数据程序问题

楼主(2022-05-11):
jdy-10m组网成功的情况下,使用单片机发送广播数据(只发广播数据)串口助手看得到有数据再发送,但是接收模块用串口工具打开没有接收到数据,我个人认为是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没有给到蓝牙模块改如何解决呢?代码验证过它是一直在发数据的。
#include <STC89C5xRC.H>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define FOSC 11059200L      //System frequency
#define BAUD 28800           //UART baudrate
unsigned char send[7]={0xAA,0xFB,0xFF,0xFF,0x31,0x32,0x33};//?òGB·¢êy?Y373839£?2¢′ó′??úê?3?
unsigned char i;
void delay(long t)
{
  while(t--);
}
void main()
{    SCON = 0x50;            //8-bit variable UART
//3?ê??ˉ
    TMOD = 0x20;            //Set Timer1 as 8-bit auto reload mode
    TH1 = TL1 = -(FOSC/12/32/BAUD); //Set auto-reload vaule
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//Timer1 start run
    ES = 1;                 //Enable UART interrupt
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//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
//ᢐy?Y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;i < 7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BUF = send[ i];
                while(TI == 0);
                TI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蓝牙应用基本是透传,只要RX,TX,GND接线正确就不会有问题的。

网友B:
0 单片机串口接电脑,用电脑看看发出的数据是否正确
1 手机连接蓝牙发射端,发射端串口接电脑,用手机蓝牙串口助手看看电脑发出的数据是否正确
2 手机连接蓝牙接收端,接收端串口接电脑,用电脑看看手机发出的数据是否正确
3 发射端串口接电脑,发射端蓝牙连接接收端蓝牙,接收端串口短接(RxD<->TxD),用电脑看看发出的数据是否正确传回
4 发射端串口接单片机,发射端蓝牙连接接收端蓝牙,接收端串口接电脑,用电脑看看发出的数据是否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