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86电路输出端(引脚5)这里为什么加220uF电容啊?

楼主:
就是这个220uF大的电容

网友A(2022-05-11):
隔直呗,单电源有直流分量,喇叭只接受纯交流信号。

网友B:
加电容后隔直流,只能走交流

网友C:
你去了解一下 OTL 功放的工作原理

网友D:
通交流 隔直流

网友E:
交流输出,起直流隔离作用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你去了解一下 OTL 功放的工作原理

还不如先了解一下喇叭的工作原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