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内存卡在SPI模式下,接的上拉电阻什么作用呢?

楼主(2022-05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和 什么卡,什么模式无关,  上拉电阻的作用 就是给 IO口一个稳定的 “1”。

网友B:
赞同沙发的观点。
是不是要加,还是看SD的手册为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和 什么卡,什么模式无关,  上拉电阻的作用 就是给 IO口一个稳定的 “1”。

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赞同沙发的观点。
是不是要加,还是看SD的手册为佳。

感谢回复!

网友C(2023-11-10):
老哥查到资料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