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c语言时钟程序在proteus仿真,有时有的位乱跳?

楼主(2022-05-11):
我做的c语言的时钟程序在proteus中仿真时,有时有的位乱跳,比如说秒位从05直接跳到了97,然后就直接不动了,想问问怎么解决。

网友A:
不知道是定时器做的还是时钟芯片提供是时间。如果是时钟芯片,可能是读写的需要延时的地方延时时间不合适。如果是定时器做的,那么可能是因为显示与中断有冲突造成的,显示函数不要放到定时中断服务里面。

网友B:
上代码啊~

网友C:
1、先学会显示0-9.
2、再学会从寄存器MM中取数据显示
3、再学会定时给MM+1

网友D:
发原理图和代码出来会有人帮分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