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H3K64S4单片机作为主站SPI通讯没有输出数据,望求教

楼主:
第一次使用STC8H3K64S4单片机作为主站写了一个SPI通讯,用逻辑分析仪发现没有数据输出
程序也是从基于数据手册例程改的

#include "stc8h.h"
//#include "intrins.h"

void main()
{
        P_SW1 |= 0x04;  // 切换SPI管脚
    P2M0 = 0x00;
    P2M1 = 0x00;

    P22 = 1;        //SS
        SPCTL = 0x52;   //分频频率1.5M
    SPSTAT = 0xc0;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P22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从机的SS管脚
        SPDAT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测试数据
        while (!(SPSTAT & 0x80));            //查询完成标志
        SPSTAT = 0xc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中断标志
        P22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从机的SS管脚

    }
}

屏幕截图 2022-05-11

逻辑分析仪结果

逻辑分析仪结果

网友A(2022-05-11):
直接用例程呢?
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
sfr     P0M1    =   0x93;
sfr     P0M0    =   0x94;
sfr     P1M1    =   0x91;
sfr     P1M0    =   0x92;
sfr     P2M1    =   0x95;
sfr     P2M0    =   0x96;
sfr     P3M1    =   0xb1;
sfr     P3M0    =   0xb2;
sfr     P4M1    =   0xb3;
sfr     P4M0    =   0xb4;
sfr     P5M1    =   0xc9;
sfr     P5M0    =   0xca;

sfr     SPSTAT  =   0xcd;
sfr     SPCTL   =   0xce;
sfr     SPDAT   =   0xcf;
sfr     IE2     =   0xaf;
#define ESPI        0x02

sbit    SS      =   P1^0;
sbit    LED     =   P1^1;

void main()
{
    P0M0 = 0x00;
    P0M1 = 0x00;
    P1M0 = 0x00;
    P1M1 = 0x00;
    P2M0 = 0x00;
    P2M1 = 0x00;
    P3M0 = 0x00;
    P3M1 = 0x00;
    P4M0 = 0x00;
    P4M1 = 0x00;
    P5M0 = 0x00;
    P5M1 = 0x00;

    LED = 1;
    SS = 1;

    SPCTL = 0x5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SPI主机模式
    SPSTAT = 0xc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中断标志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SS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从机SS管脚
        SPDAT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测试数据
        while (!(SPSTAT & 0x80));               //查询完成标志
        SPSTAT = 0xc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中断标志
        SS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从机的SS管脚
        LED = !LE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试端口
    }
}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直接用例程呢?

刚开始就直接用的查询例程,没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