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个二阶低通滤波器串联有问题吗?AD8226+OPA2188运放电路

楼主(2022-05-11):
图中2个红框是两个一样的低通滤波器,第一个输入30MV输出31mv,工作正常,但是为啥串联第二个低通滤波器输出比输入多了11mv呢?想知道原因是什么?

网友A:
我认为测出的电压是和滤波器后级连接元件有关,而不是全在于低通滤波器本身。

网友B:
原理图没问题,可能是买到假货,或者PCB布线有问题。

网友C:
将输入短路后再试试。理论上应当全0。
不为0是因为,运放存在0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将输入短路后再试试。理论上应当全0。
不为0是因为,运放存在0漂。

你就不能查一下运放的失调电压再来灌水???你这样毫无依据的发言会误导别人的。

网友C:
楼主可以按我说的做做看,也很方便做。
如果你标的几个点电压有所下降,则我说的是靠谱的。
5#说的失调电压,是对的。但你至少还从我这里多听说了另一种别不不懂的说法【0漂:0电压点时的失调电压】
并注意:直通电路(未隔直)前级的0漂,会被后级放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