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485通讯不稳定问题,A、B两端电压升高的3V以上

楼主(2022-05-11):
使用ttl转RS485转换板和远端RS485设备通信,开始工作正常,万用表测量A、B两端电压2.5V左右,过一段时间后,通信不通,A、B两端电压升高的3V以上,断电后,再启动又正常通信了。请问高手,这是怎么回事,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地线接了吗???工业现场485的地线都成了玄学了,有时候接上地线更好,有时候只有+-两根信号线更好。

实验室的话,如果有条件,给远端设备用电池供电,先排除电源串扰问题。

网友B:
接好地线,终端并联电阻120欧姆

网友C:
需要上硬件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