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W804AS串口接收第二次数据单片机就会复位

楼主(2022-05-11):
串口可以收第一次数据,第二次之后就复位了…

网友A:
你第151行那个数组你声明的时候给了多大的空间?
i++是否导致数组访问越界了

网友B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14747-1.html
单片机发送到串口助手,以及串口助手显示到LCD1602
可以在STC15W系列运行,注意有没有对应的定时器,某些型号没有定时器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第151行那个数组你声明的时候给了多大的空间?
i++是否导致数组访问越界了

原先10后改到40不复位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原先10后改到40不复位了。

如果不对 i 的数值加以限制
可能接受第八次就又会复位了

网友D:
51的内存只有256个,其中很大一部分为系统所用。
你在存数据时,挤到了系统所用的内存,就出现不可预期的问题了。
解决方案:
让系统给你分配接收缓存,这样系统(KELL平台)就能保证不会发生冲突了。如果有冲突,系统在编译时会通不过的。
例1:做个数组,接收数据放在数组中。
例2:定义一个DATA区(外RAM)区,用于接收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不对 i 的数值加以限制
可能接受第八次就又会复位了

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