个人写STC8G单片机+A4988的驱动步进电机程序源码

楼主(2022-05-11):
个人实测已经通过,大家可以借鉴一下

#include        "config.h"
#include        "GPIO.h"
#include        "PCA.h"
#include        "delay.h"

/*************   功能说明   ***************

本例程基于STC8G1K08-20PIN进行编写测试,STC8G系列芯片可通用参考.

输出3路变化的PWM信号, 类似"呼吸灯"的驱动.
PWM0  为8位PWM.
PWM1  为7位PWM.
PWM2  为10位PWM.

下载时, 选择时钟 24MHz (用户可在"config.h"修改频率)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        本地常量声明        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        本地变量声明        **************/

u16        pwm0,pwm1,pwm2;
bit        B_PWM0_Dir,B_PWM1_Dir,B_PWM2_Dir;        //方向, 0为+, 1为-.

/*************        本地函数声明        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 IO口配置 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    GPIO_config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结构定义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 = GPIO_Pin_Al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要初始化的IO, GPIO_Pin_0 ~ GPIO_Pin_7, 或操作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Mode = GPIO_PullU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,GPIO_PullUp,GPIO_HighZ,GPIO_OUT_OD,GPIO_OUT_PP
        GPIO_Inilize(GPIO_P1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//初始化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 = GPIO_Pin_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要初始化的IO, GPIO_Pin_0 ~ GPIO_Pin_7, 或操作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Mode = GPIO_PullU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IO的输入或输出方式,GPIO_PullUp,GPIO_HighZ,GPIO_OUT_OD,GPIO_OUT_PP
        GPIO_Inilize(GPIO_P3,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//初始化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 PCA配置 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     PCA_config(void)
{
        PCA_InitTypeDef        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Clock    = PCA_Clock_1T;                //PCA_Clock_1T, PCA_Clock_2T, PCA_Clock_4T, PCA_Clock_6T, PCA_Clock_8T, PCA_Clock_12T, PCA_Clock_Timer0_OF, PCA_Clock_ECI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IoUse    = PCA_P12_P11_P10_P37;        //PCA_P12_P11_P10_P37, PCA_P34_P35_P36_P37, PCA_P24_P25_P26_P27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Interrupt_Mode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//ENABLE, DISABLE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Priority = Priority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中断优先级(低到高) Priority_0,Priority_1,Priority_2,Priority_3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RUN     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NABLE, DISABLE
        PCA_Init(PCA_Counter,&PCA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公用Counter
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Mode     = PCA_Mode_PWM;                //PCA_Mode_PWM, PCA_Mode_Capture, PCA_Mode_SoftTimer, PCA_Mode_HighPulseOutput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PWM_Wide = PCA_PWM_8bit;                //PCA_PWM_8bit, PCA_PWM_7bit, PCA_PWM_6bit, PCA_PWM_10bit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Interrupt_Mode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//PCA_Rise_Active, PCA_Fall_Active, ENABLE, DISABLE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Value    = 128 <<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于PWM,高8位为PWM占空比
        PCA_Init(PCA0,&PCA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Mode     = PCA_Mode_PWM;                //PCA_Mode_PWM, PCA_Mode_Capture, PCA_Mode_SoftTimer, PCA_Mode_HighPulseOutput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PWM_Wide = PCA_PWM_7bit;                //PCA_PWM_8bit, PCA_PWM_7bit, PCA_PWM_6bit, PCA_PWM_10bit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Interrupt_Mode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//PCA_Rise_Active, PCA_Fall_Active, ENABLE, DISABLE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Value    = 64 <<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于PWM,高8位为PWM占空比
        PCA_Init(PCA1,&PCA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Mode     = PCA_Mode_PWM;                //PCA_Mode_PWM, PCA_Mode_Capture, PCA_Mode_SoftTimer, PCA_Mode_HighPulseOutput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PWM_Wide = PCA_PWM_10bit;                //PCA_PWM_8bit, PCA_PWM_7bit, PCA_PWM_6bit, PCA_PWM_10bit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Interrupt_Mode = DISABLE;                //PCA_Rise_Active, PCA_Fall_Active, ENABLE, DISABLE
        PCA_InitStructure.PCA_Value    = 32 <<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对于PWM,高8位为PWM占空比
        PCA_Init(PCA2,&PCA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CR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PCA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 task A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GPIO_config();
        PCA_config();
        pwm0 = 128;
        pwm1 = 64;
        pwm2 = 512;
        B_PWM0_Dir = 0;
        B_PWM1_Dir = 0;
        B_PWM2_Dir = 0;

        UpdatePwm(PCA0,pwm0);
        UpdatePwm(PCA1,pwm1);
        UpdatePwm(PCA2,pwm2);
//        EA = 1;

        while 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
                if(B_PWM0_Di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--pwm0 <= 16)        B_PWM0_Dir = 0;        //8位PWM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if(++pwm0 >= 240)        B_PWM0_Dir = 1;        //8位PWM
                UpdatePwm(PCA0,pwm0);

                if(B_PWM1_Di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--pwm1 <= 8)                B_PWM1_Dir = 0;        //7位PWM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if(++pwm1 >= 120)        B_PWM1_Dir = 1;        //7位PWM
                UpdatePwm(PCA1,pwm1);

                if(B_PWM2_Dir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--pwm2 <= 24)                B_PWM2_Dir = 0;        //10位PWM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if(++pwm2 >= 1000)        B_PWM2_Dir = 1;        //10位PWM
                UpdatePwm(PCA2,pwm2);
        }
}

Keil代码下载:

网友A:
好东东  作者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或者说明一下 连接方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东东  作者能分享一下原理图吗 或者说明一下 连接方式

官方STC8实验箱,电路在官方网页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