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单片机LCD12864结构体菜单程序

楼主:
   12864结构体菜单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"stm32f10x_conf.h"
extern u8 stm[];  //外部定义nova logo
extern u8 lan[],ya[],cai[],ji1[],zhong[],duan[];
extern u8 qing[],dian[],zi[];
u16        count=0;
u8  func_index=0;
u8  buffer[15]={'
,'N','O','V','A',0x00};        //发送buffer
u8 BUFFER[8]={0};//接收buffer
u8 bf_number;        //接收字节指示
void (*current_operation_index)(); //执行当前显示函数
typedef struct
   {
        u8 current;        //当前状态号
        u8  up;//向上翻索引号
        u8 down;//向下翻索引号
        u8 enter;//确认索引号
        u8 num_ent;//编码器确认键
        void (*current_operation)(); //要执行的函数
        } key_table;

key_table table[32]=
{
          {0,0,1,3,0,(*fun1)},
         {1,0,2,7,1,(*fun2)}, //菜单元素列表
        {2,1,2,11,2,(*fun3)},
        {3,3,4,0,3,(*fun4)},
        {4,3,5,0,4,(*fun5)},
        {5,4,6,0,5,(*fun6)},
         {6,5,6,0,6,(*fun7)},
        {7,7,8,15,7,(*fun8)},
        {8,7,9,19,8,(*fun9)},
        {9,8,10,23,9,(*fun10)},
        {10,9,10,1,10,(*fun11)},
        {11,11,12,28,11,(*fun12)},
        {12,11,13,31,12,(*fun13)},
        {13,12,14,13,13,(*fun14)},
        {14,13,14,2,14,(*fun15)},
        {15,15,16,15,25,(*fun16)},
        {16,15,17,16,25,(*fun17)},
        {17,16,18,17,25,(*fun18)},
        {18,17,18,7,18,(*fun19)},
        {19,19,20,19,26,(*fun20)},
        {20,19,21,20,26,(*fun21)},
        {21,20,22,21,26,(*fun22)},
        {22,21,22,8,22,(*fun23)},
        {23,23,24,23,27,(*fun24)},
        {24,23,24,9,24,(*fun25)},
        {25,7,7,7,7,(*fun26)},
        {26,8,8,8,8,(*fun27)},
        {27,9,9,9,9,(*fun28)},
        {28,28,29,30,28,(*fun29)},
        {29,28,29,30,29,(*fun30)},
        {30,11,11,11,11,(*fun31)},
        {31,12,12,12,12,(*fun32)}
};

int main(void)
{          u8 num;
  //SystemInit();         //        初始系统时钟,3.5版本库在启动文件里已经把时钟初始为72MHZ ,不需要自己初始化了。
  //LED_Init();        //led 初始化
  key_Init();         //按键初始化
  delay_init(36); //延时初始化
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//中断分组
  SPI_GPIO_Config();        //SPI端口初始化
  //EXTIX_Init();         //外部中断初始化
  spi_init();          // SPI初始化
  usart_init();
  /* config the led */
  ENC_Init(); //定时器4编码器模式初始化
//Timerx_Init( 0,0);
// WKUP_Init(); // 待机模式初始化 ,不注释掉,得按WAKP来开机
  delay_ms(5);
  initial_lcd();//液晶初始化
  clear_screen();    //clear all dots
  Lcdwritecom(0xb0);   //设置页地址
  //GPIO_ResetBits(GPIOB,GPIO_Pin_1);

  while(1)
  {

            blue_init();
          // BL_PW_OFF ;  //高电平关断蓝牙模块电压
          Lcdwritecom(0xaf);  /*开显示*/
          clear_screen();
    delay_ms(20);
    display_128x64(stm);
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clear_screen();    //clear all dots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graphic_16x16(4,32,qing);
          display_graphic_16x16(4,48,qing);
          display_graphic_16x16(4,64,dian);
          display_graphic_16x16(4,80,zi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clear_screen();    //clear all dots
          display_graphic_16x16(4,80,zhong);
          display_graphic_16x16(4,16,lan);
          display_graphic_16x16(4,32,ya);
          display_graphic_16x16(4,48,cai);
          display_graphic_16x16(4,64,ji1);
          display_graphic_16x16(4,80,zhong);
          display_graphic_16x16(4,96,duan);
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
          clear_screen();    //clear all dots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num=KEY_Scan();//得到键值
                if(num)
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num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nc_index=table[func_index].up;  break;  //向上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nc_index=table[func_index].down; break;   //向下翻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nc_index=table[func_index].enter; break;   //确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nc_index=table[func_index].num_ent;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clear_screen();    //clear all dots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urrent_operation_index=table[func_index].current_operation;
                (*current_operation_index)();//执行当前操作函数
    }
  }
}

Keil代码下载(仅供参考):

网友A(2022-12-14):
谢谢分享,正需要这个屏幕资料,在这个论坛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