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YNQ ac706学习教程

楼主(2022-05-11):
赛灵思ZC706开发板学习笔记
一、前言
2022年1月,情况相对得到改善,出差泰州途中接了北京的一个项目,项目内容为采用XILINX的开发板ZC706进行数据采集和传输,当时得到的信息是采用FPGA的进行底层编写驱动PCIE,这是我比较擅长的。主观认为只要按照PCIE的时序来做就可以。由于之前上学时有用VHDL语言对XILINX的3E开发板驱动了VGA显示器、键盘、鼠标等经验。主观认为PCIE再难也不过时许控制对了就行了吧,所以也没做过多调研,直接签了合同。拿到开发板的时候,才发现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。难度不是一个等级的存在。在学校的时候,赛灵思还没有被AMD收购,现在工作了,赛灵思已经换了主人,主推的开发环境也是由ISE变成VIVADO了。
二、搭建开发环境
1、下载vivado。
1) 官网下载(略)
2)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xUeoSX9o1Ybrz4z7GJbRBw?pwd=1234
2、安装
1) 打开
2) 双击
3) 一路NEXT点下来,直到这里如图选择。
4) 勾选SDK
5) 安装目录必须英文,电脑性能网速不同,时间30分钟到1小时不等,耐心等待。
6) 软件注册:一般安装完会自动弹出,如果没有,在开始菜单中找到Manage Xilinx license。 选到你的license文件并确认
三、第一个ZC706的程序
1、打开vivado2021.2
2、创建工程,然后点NEXT
3、建立工程名称,就先控制一个LED吧,点击NEXT
4、选择RTL project
5、选择平台,按照步骤1、2、3,点击NEXT
6、点击 finish,完成工程创建
7、创建vhdl源文件,在flow navigator下点击add sources,然后选择Add or creat design sources,点击next
8、创建文件,1、create file--2、选择VHDL(擅长)--3、文件名称led1----4点击OK---finish
9、点击OK,点击YES
10、点击led1,出现程序编辑窗口,把下面的程序输入进去
entity led1 is
    Port (clk:in std_logic;
            led:out std_logic );
end led1;
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led1 is
begin
    process(clk)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led<='1';--点亮一个灯
     end process;
end Behavioral;
11、然后点击 run implementation.经过漫长的等待....
12、配置引脚,查看原理图
这个引脚是Y21,所以使用Y21引脚。
点击Implementation下的schematic,然后点击2 i/o ports,然后配置引脚,clk先不用管,配置成按键就行。把LED配置为Y21
13、点击保存,生产xdc文件,输入FILE name,点击OK
14、 右击Generate Bitstream,然后按照1-5的步骤进行。
15、 点击Generate Bitstream。等待.....
生成bit流成功,点击OK,可以联机调试了。
16、 连接开发板,连上usbjtag,sw4设置为01,SW11设置为00000.按照1、2的顺序,然后连上之后出现3.之后点击4就可以下载程序了。
四、看懂ZC706开发板原理图
1、原理图链接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Sci1YA7cfTfoCaBf1FXFiQ?pwd=1234
2、原理图的可利用IO数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