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实物制作多线怎么连接单片机的一个端口?

楼主(2022-05-11):
如图,请教图中的单片机so和sck端,怎样实物制作上实现连接8个热电偶的so sck端呢??

我的实物用的是单片机最小系统板,字母线连接模块之间各个端口,这里多个连接一个口不知道怎么实现?

楼主:
好像帖子要审核,目前已想到用面包板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像帖子要审核,目前已想到用面包板

用洞洞板焊上两个排插座
同信号的焊在一起
再连接单片机的引脚

网友B:
你要说明你的目的,或者你期望达到什么效果。如果单单是并联的连接,那应该没有疑问把?像并联电阻电容那样。但是,看用途和布局,应该不能简单但并联吧? 如果你需要单独收集各个的数据,那需要数字开关或者另外的门电路的。

网友C:
你的意思是这里有8个需要并联,但是系统板上只有一个不够插接?临时用可以用2*4P或者1*8P的排针或者排座(视你需要外引的方式而选),在洞洞板上焊接并联并引一根线到系统板上,或者线皮剥长一点,直接在排针(排座)上绕一下并联焊接

网友D:
并联应该可以,关键是你想干啥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