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在电路中有什么用?怎么增加单片机的输出功率?

楼主(2022-05-11):
我看很多原理图,都有继电器,他有开关的作用,但是有很多不理解,那个怎么增加单片机的输出功率

网友A:
一般来讲  单片机 只是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  继电器是无源的干接点 电流一般5A以上 所以可以带大功率的负载 如果还嫌小可以再加一级继电器或者直接上交流接触器  变相等于单片机输出功率变大

网友B:
单片机只能直接控制5V以下,几十毫安以内的设备。如果要控制的设备功率比较大,就需要三极管、继电器控制了。楼主需要充实下基本的模电知识。

网友C:
1.继电器可以看作一个低速开关,严格来讲你所指的应该是中间继电器,它起信号传递作用,可以增加信号的路数,可以改变信号的极性,可以改变信号的电平,可以扩大驱动功率。
2.增加单片机的输出功率的方法就是提高电压和增大电流,可以用三极管作高速扩展,也可用继电器作低速扩展。

网友D:
你一个人吃饭,用个小锅。
你一家人吃饭,用个大锅。
道理一样。
单片机的重点放在逻辑运算上,它几乎谈不上输出功率。
要驱动大功率的东东,就需将它的输出功率放大,常用的就是三极管、继电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