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种微电流检测电路原理不明白,求分析 TL062c+LMC6041

楼主(2022-05-11):
第一个运放LMC6041,输入偏置电流极低,适合做IV转化放大器,这个我知道,但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资料都是接一个大电阻再接到LMC6041运放的输出端,直接测输出就可以知道电流的大小,但是这个电路将500G大电阻通过TL062c反馈给LMC6041,我就不理解这样的作用以及原理是啥?还有后面4.096的基准电压和OP97f又是有什么作用呢?大神求解!!!

网友A:
对于模拟电路,用免费的LTSpice仿真一下不香吗?

网友B:
估计输入电流I,有一定的频域特征,需要对它进行有针对性的滤波。
图中的【C11,R9】【C23,R21,R28】【C24,R32】有滤波作用,你说成积分也行,不管说法如何,都是为了对I进行均匀。
估算I在pA级:
U2功能如你所述。它还有积分滤波的功能。
U3功能与U2类似,这的重点在滤波,你可以理解成它是有源滤波器。
为何要用有源滤波呢,是因为I的电流太小了,经不起“浪费”,要用运放补足I“浪费”掉的电流。
4.096V与1.8774V,这里目的是为了实现(猜)I=0时,输出=0V。
我计算了一下,如果要达成I=0时,输出=0V,需满足:
E1877 = E4096 * [R31/R30/(2+R31/R30)]*(R36+R37)/R36
如果取:E4096=4.096V,则 E1877当是2.0513V,而不是1.8774V。不必介意计算的误差,因运放有失调、电阻有误差,所以当以实际调试为准。
为何要用4.096V呢?
其实这里重要的是不是4.096V,而是需要有一个很稳定的电压就可以了。
而在AD电路中(猜:在其它地方,不在本图)用到了4.096V,它是精准稳定的,顺便就用它了,恰巧电压也适合。

以上连蒙带猜,供楼主参考。不过花了我很多时间,计算分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估计输入电流I,有一定的频域特征,需要对它进行有针对性的滤波。
图中的【C11,R9】【C23,R21,R28】【C24, ...

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