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长整型变量带负号如何处理?

楼主(2022-05-11):
这份说明书里面的带正负号的长整型变量 0XFF FF FF 7C  是怎么转换出-13.1来的?
还有在处理数据长整型这段程序里只能处理正的数,无法处理负数,是什么原因呢?float变量处理没问题,一到long int 就完了,各位大神救救孩子吧!

网友A:
是补码就是把按位取反再+1

网友B:
单位是0.1m3不就理解了吗?FFFFFF7C是-132,对应-13.2m3,至于为什么差1,那是写文档的伙计不懂。

网友B: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stdint.h>

int main(int argc, char *argv[]) {
        int32_t i,j=-987654321;
        int8_t asc[10]="         ";
        asc[0]=j>0?'+':'-';
        for(i=9;j;i--){
                asc[i]=(j>0?j%10:-j%10)+'0';
                j/=10;
        }
        printf("\r\n%s",asc);
 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A:
0XFF FF FF 7C就是补码呀
补码运算就是取反再+1
结果就是132的二进制,单位0.1,结果应该是13.2
因为是负的,那就是-13.2
为什么是-13.1,那就不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补码就是把按位取反再+1

谢谢,明白了 我把补码这茬给忘记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单位是0.1m3不就理解了吗?FFFFFF7C是-132,对应-13.2m3,至于为什么差1,那是写文档的伙计不懂。

明白了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