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GSM模块发信息,上电后一直快闪一般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2-05-11):
如题,一直快闪,没连上基站,一般是哪里出问题了啊?测了电压是正常区间

楼主:
模块用的是SIM800L,硬件连线查了没发现错误

楼主:
测了电流是1点多A,手册说1A多就行,按理来说够了,为什么注册不上呢,有大神知道吗

网友A:
看GSM模块的说明书上是如何说的。

网友B:
1.先用锂电试试,它会有2A脉冲;
2.sim卡行不行,它这个老模块不支持新卡,可以用“AT + CCID”看看卡号;
3.用“AT+CSQ”看看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