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单片机代码的3个头文件打开不了?请问要怎么操作才能打开

楼主(2022-05-12):
/*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项目说明:计分系统:(1)分为“A队”和“B队”的“3分”,“2分”,“1分”各六个按键输入部分,以及两队比分的LED显示部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每次增加分数的同时,“24秒”计时恢复为初始值,“12分钟”计时暂停,等待比赛的继续进行
          计时系统:
                     (1)比赛开始/继续:当“比赛开始/继续”键按下后,“24s”和“12分钟”计时器开始倒计时;
                     (2)手动24s复位:当“24s复位” 键按下后,“24s”倒计时恢复初始值,“12分钟”倒计时暂停,等待比赛的继续;
                     (3)比赛暂停:“比赛暂停”键按下后,“24s”倒计时和“12分钟”倒计时均暂停,等待比赛的继续进行;
                     (4)自动增加比赛节数:当“12分钟”倒计时完成后,判断当前节数是否为最后一节,若不是,则节数自动增加,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并“12分钟”和“24s”均恢复默认值,等待下一节比赛的进行。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
#include"KeyBord.h"
#include"LCD1602.h"
#include"Timer.h"

sbit Beep = P1^5;

char rule_time = 24;   //24S规则

unsigned int A_Score = 0;       //A队分数
unsigned int B_Score = 0;       //B队分数
unsigned char match = 1;        //比赛节数
unsigned char rule_flag = 0;    //记录24S规则是否启用
unsigned char Beep_flag =0 ;    //判断蜂鸣器是否报警
unsigned char Start_flag = 0;   //开始标志位

unsigned char Time_Data[4];    //数组用于存放处理的设定时间
unsigned char Score[6];        //用于存储处理的比赛分数
unsigned char Temp[4];         //用于存储处理的比赛节数和24S规则

网友A:
"KeyBord.h""LCD1602.h""Timer.h"不是系统自带的,要设置一下路径系统才能找到。

网友B:
要有.h文件才可以打开,前提就是需要建立一个.h文件

网友C:
在main函数所在文件夹里需要有.h的文件,才可以用‘什么什么.h’引用

网友D:
要设置下.h的路径才可以,不然系统找不到

网友E:
我之前也有这种情况,一般都是路径错误,它找不到.h文件

网友F:
inclde 双引号是项目路径中的头文件,可以在项目路径中查找,还需要设置编译中对应头文件的路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