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tl转RS485模块上面的RXD一直亮,我不接单片机他还在亮

楼主(2022-05-12):
我不接usb,RXD的灯一直亮,可能是什么原因,应该怎么解决,麻烦各位了

网友A:
如果你的单片机的TxD脚正输出高电平
Led会亮是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的单片机的TxD脚正输出高电平
Led会亮是正常的

RXD引脚接的不是单片机的RXD引脚吗

楼主:
这是源代码,没有让他一直亮的地方吧
#include <STC12C5A60S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include"1602.h"
#include"uart.h"
#include"math.h"
sbit qh=P2^0;
sbit ql=P2^1;
sbit JDQ=P2^4;
sbit led=P1^4;

void init();
void display();
uchar flag,i,k;
uint dy,dl,yggl,pl,ydl,gy,wggl,szgl;
bit key_flag,dis_flag,clr_flag,send_flag,duan_flag=1;
uchar code buf[]={0x01,0x04,0x00,0x00,0x00,0x0a,0x70,0x0d};
uchar code shuju[]={"0123456789"}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chushihua();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uartInit();
        Uart2Init();
        dis_flag=1;
        JDQ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=!led;
                led=!led;
                if(duan_flag)
                JDQ=0;
                if(send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Data(bu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!qh&&!key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_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qh&&q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if(!ql&&!key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0x01);//清零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0x42);//清零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0x80);//清零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0x11);//清零命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0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mp2[i]==0xaa&&tmp2[i+1]==0xf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0x4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(0x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_com(0x0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40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2[k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mp2[i]==0xb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DQ=!JDQ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40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2[k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mp1[i]==0x01&&tmp1[i+1]==0x04&&tmp1[i+2]==0x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y=tmp1[i+3]*256+tmp1[i+4];//电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l=tmp1[i+5]*256+tmp1[i+6];//电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ggl=tmp1[i+9]*256+tmp1[i+10];//有功功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dl=tmp1[i+13]*256+tmp1[i+14];//用电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=tmp1[i+17]*256+tmp1[i+18];//频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y=tmp1[i+19]*256+tmp1[i+20];//功率因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zgl=(dy/10.0)*(dl/1000.0)*10;//视在功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ggl>=szg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gg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ggl=sqrt((szgl/10.0)*(szgl/10.0)-(yggl/10.0*yggl/10.0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"#dy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dy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dy%1000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dy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dy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V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*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"#dl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dl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dl%1000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dl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dl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A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*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"#pl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pl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pl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pl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"Hz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*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"#ydl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ydl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ydl%1000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ydl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ydl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"kWh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*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"#yg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yggl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yggl%1000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yggl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yggl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W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*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"#wg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wggl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wggl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wggl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"va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*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"#sz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szgl/10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szgl%1000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szgl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szgl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"V.A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*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str("#gy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gy/10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.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gy%100/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gy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2('!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for(k=0;k<40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1[k]=0;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dis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qh&&q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flag=0;
        }
}
void init()
{
        TMOD=0x01;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}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if(flag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U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dy/100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dy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dy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.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dy%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V');

                w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I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dl/100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.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dl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dl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dl%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A');
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flag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f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pl/10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pl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.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pl%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H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z');

                w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Y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ydl/100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.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ydl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ydl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ydl%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k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W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h'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flag==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P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yggl/1000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yggl/1000%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yggl/100%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yggl/10%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.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yggl%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w');

                w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Q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wggl/10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wggl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wggl%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v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a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r'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flag==3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_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S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szgl/100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szgl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szgl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.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szgl%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V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.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A');

                w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c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o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s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: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gy/10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'.'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gy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 w_date(shuju[gy%10]);
        }
}
uchar count;
void timer()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if(count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send_flag=1;
        }
}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RXD引脚接的不是单片机的RXD引脚吗

上电默认高电平!

楼主:
我把单片机拆下来后,RXD是一直亮,但TXD不亮,这不正常吧

网友C:
我的板子也是这样的,我有上拉rxd引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板子也是这样的,我有上拉rxd引脚

那是不是意味着RXD悬空了

网友D:
模块只接电源 其他线路完全断开 还亮吗?还亮的话 估计模块坏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模块只接电源 其他线路完全断开 还亮吗?还亮的话 估计模块坏掉了

我把MCU拆掉后还是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