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单片机,想实现距离减小,蜂鸣器发声频率越快,请问大佬如何编写程序 求指导

楼主(2022-05-12):
我使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

网友A:
随着距离缩短蜂鸣器开启关闭的时间间隔

网友B:
1、用定时器决定蜂鸣器发声频率。
2、用读距控制定时器时常数。

网友C:
用定时器0去做捕获,定期器1去做模拟pwm 控制蜂鸣器

网友D:
模拟PWM,频率控制声调,占空比控制声音大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