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定时器0+MXA7219数码管显示+AT24C02时钟断电累计工作计时 源程序

楼主(2022-05-12):
#include<STC15.h>                   // 引用标准库的头文件
#include <intrins.h>      //包含_nop_()函数定义的头文件
sbit SCL=P4^3;
sbit SDA=P4^4;

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;
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;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// 定义一下方便使用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unsigned char  cntb=0,n=0,m=0,k=0,ns=0,ks=0,n1=0,k1=0,k2=0;

sbit EC16_KEY=P1^3;        //EC16编码器按键信号输入定义
sbit DIN = P2^7;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串行数据输入
sbit CLK = P2^5;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串行时钟
sbit LOAD = P2^6;   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数据锁存控制
sbit led=P2^4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MAX7219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define DECODE_MODE   0x09            // 译码模式寄存器
#define INTENSITY     0x0a                 // 亮度寄存器
#define SCAN_LIMIT    0x0b              // 扫描位数寄存器
#define SHUT_DOWN     0x0c               // 低功耗模式寄存器
#define DISPLAY_TEST  0x0f            // 显示测试寄存器

void Write_Max7219_byte(unsigned char temp);
void Write_Max7219(unsigned char address,unsigned char dat);
void Init_Max7219(void);
void delay_msIIC(unsigned int time);
void Init_interrupt();
void show();
void SGM_showLJ()        ;

void I2cStart();
void I2cStop();
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(unsigned char dat);
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();
void At24c02Write(unsigned char addr,unsigned char dat);
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(unsigned char addr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共阴二位十脚数码管段码数组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code LEDcode[]=
{0x7e,0x30,0x6d,0x79,0x33,0x5b,0x5f,0x70,0x7f,0x7b         /*0,1,2,3,4,5,6,7,8,9*/

/* 0x77,0x1f,0x4e,0x3d,0x4f,0x47,0x67,0x3e,0xff, */ };     /*A,B,C,D,E,F,P,U,全亮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Delay10us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延时10us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elay10us_IIC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,b;
        for(b=1;b>0;b--)
                for(a=2;a>0;a--);
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I2cStart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起始信号:在SCL时钟信号在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下降沿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 备注           : 起始之后SDA和SCL都为0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2cStart(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10us_IIC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10us_IIC();//建立时间是SDA保持时间>4.7us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10us_IIC();//保持时间是>4us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10us_IIC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I2cStop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终止信号: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上升沿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 备注           : 结束之后保持SDA和SCL都为1;表示总线空闲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I2cStop()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10us_IIC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10us_IIC();//建立时间大于4.7us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10us_IIC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I2cSendByte(unsigned char dat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 通过I2C发送一个字节。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,保持发送信号SDA保持稳定
* 输入           : num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0或1。发送成功返回1,发送失败返回0
* 备注           : 发送完一个字节SCL=0,SDA=1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(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,b=0;//最大255,一个机器周期为1us,最大延时255us。
        for(a=0;a<8;a++)//要发送8位,从最高位开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DA=dat>>7;         //起始信号之后SCL=0,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
                dat=dat<<1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_IIC()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_IIC();//建立时间>4.7us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_IIC();//时间大于4us
        }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10us_IIC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while(SDA)//等待应答,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++;
                if(b>200)         //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,或者为非应答,表示接收结束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_IIC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10us_IIC();
        return 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I2cReadByte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使用I2c读取一个字节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dat
* 备注           : 接收完一个字节SCL=0,SDA=1.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=0,dat=0;
        SD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起始和发送一个字节之后SCL都是0
        Delay10us_IIC();
        for(a=0;a<8;a++)//接收8个字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_IIC();
                dat<<=1;
                dat|=SDA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_IIC()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_IIC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void At24c02Write(unsigned char addr,unsigned char dat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At24c02Write(unsigned char addr,unsigned char dat)
{
        I2cStart();
        I2cSendByte(0xa0);//发送写器件地址
        I2cSendByte(addr);//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
        I2cSendByte(dat);        //发送数据
        I2cStop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(unsigned char addr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读取24c02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数据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(unsigned char addr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num;
        I2cStart();
        I2cSendByte(0xa0); //发送写器件地址
        I2cSendByte(addr); //发送要读取的地址
        I2cStart();
        I2cSendByte(0xa1); //发送读器件地址
        num=I2cReadByte(); //读取数据
        I2cStop();
        return num;
}

/******************
MAX7219读数据子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Write_Max7219_byte(unsigned char temp)
{
   unsigned char i;
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移位循环8次
        {
        CLK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零时钟总线
        DIN=(bit)(temp&0x80);        //每次取高字节亮
        temp=temp<<1;                   //左移移位
        CLK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钟上升沿,发送高字节位
        }
}

 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MAX7219写数据子程序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Max7219(unsigned char address,unsigned char dat)
{
LOA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拉低片选线,选中器件
Write_Max7219_byte(address);        //读取高字节地址位
Write_Max7219_byte(dat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高字节数据位
LOAD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结束,上升沿锁存数据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MAX7219初始化子程序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Max7219(void)
{
    Write_Max7219(SHUT_DOWN,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正常工作模式
    Write_Max7219(DISPLAY_TEST,0x00);                //选中工作模式
        Write_Max7219(DECODE_MODE,0x00);                //选用全译码模式
        Write_Max7219(SCAN_LIMIT,0x0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只LED全用
        Write_Max7219(INTENSITY,0x0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初始亮度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MAX7219显示子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ms级延时子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_msIIC(unsigned int time)
{
unsigned int i,j;
for(i=time;i>0;i--)
for(j=125;j>0;j--);
}

void show(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Write(1,n);   //在地址1内写入分钟数据n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30);
        Write_Max7219(4,LEDcode[n%10]);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分钟个位数值分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Max7219(3,LEDcode[n%100/10]);        //数码管分钟十位数值分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Write(3,k);   //在地址3内写入小时数据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Max7219(2,LEDcode[k%10]);           //数码管小时个位数值分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Max7219(1,LEDcode[k%100/10]);        //数码管小时十位数值分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1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MAX7219数码管开机累计计时显示分,小时数值分离子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SGM_showLJ()
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=0;              //中间小数点信号为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Max7219(4,LEDcode[ns%10]);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编码器脉冲计数值个位数值分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Max7219(3,LEDcode[ns%100/10]);        //数码管编码器脉冲计数值十位数值分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Max7219(2,LEDcode[ks%10]);            //数码管编码器脉冲计数值百位数值分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Max7219(1,LEDcode[ks%100/10]);        //数码管编码器脉冲计数值千位数值分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1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定时器0初始化子程序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_interrupt()
{
TMOD=0X01;
TH0=(65536-46080)/256;         //定时器赋初值11.0592MHZ晶振,赋初值TH0=(65536- 1000*50*(11.0592/12)/256)      50ms
TL0=(65536-46080)/256;

ET0=1;
IT0=1;
IT1=1;
EX0=1;
EX1=1;
EA=1;
}

void t0(void) interrupt 1 using 0
{
TH0=(65536-46080)/256;
TL0=(65536-46080)/256;
  cntb ++;
   m++;
    if(m==30)         ////m执行30次,led灯1s交替闪烁
    {
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 m=0;
    }

    if(cntb==1200)         //cntb执行1200次,一分钟时间到
    {

           n=n+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钟变量加1操作
           cntb=0;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计数变量清零
    }

            if(n>5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钟 显示大于59秒
          {
          k=k+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小时变量加1操作
            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钟变量清零
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if(k>99)         //时间显示大于99小时
          {
          k=99;
   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数功能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void)
{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义特殊端口功能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M0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M1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M0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M1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M0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M1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M0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4M1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5M0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5M1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6M0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6M1 = 0x0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interrupt();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Max7219();                //7219初始化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此段程序为开机读取累计工作分钟数据程序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n1=At24c02Read(1);          //读取EEPROM地址1内的数据保存在n1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ns=At24c02Read(2);          //读取EEPROM地址2内的数据保存在ns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ns=ns+n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s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s=ns-60;    //累计计时60分钟,累计变量分钟-6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2=k2+1;      //累计小时数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/*****************此段程序为开机读取累计工作小时数据程序************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k1=At24c02Read(3);          //读取EEPROM地址3内的数据保存在k1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ks=At24c02Read(4);          //读取EEPROM地址4内的数据保存在ks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ks=ks+k1+k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s>=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s=99;    //累计计时99小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GM_showLJ();   //调用累计计时函数
        /******************下列此程序为累计存储分钟变量程序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Write(2,0);   //在地址2内写入数据0,清除2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Write(2,ns);   //在地址2内写入数据n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Write(1,0);   //在地址1内写入数据0,清除1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0;             //清零分钟

  /******************下列此程序为累计存储分钟变量程序*************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Write(4,0);   //在地址4内写入数据0,清除4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Write(4,ks);   //在地址4内写入数据k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Write(3,0);   //在地址3内写入数据0,清除3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IIC(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               //清零小时

   while(1)
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EC16_KEY==0)         //检测开机信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show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数码管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