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C语言IO口做形参传给函数问题

楼主(2022-05-12):
这两种方法都不对, 闪灯函数怎么写,可以灵活的控制IO...
sfr         P3          =           0xb0;
sbit        P30         =           P3^0;
sbit        P31         =           P3^1;
sbit        P32         =           P3^2;
sbit        P33         =           P3^3;
sbit        P34         =           P3^4;
sbit        P35         =           P3^5;
sbit        P36         =           P3^6;
sbit        P37         =           P3^7;

void sd(uchar x ,uchar y,uchar z) // 闪灯
{
    y ^=(1<<z);
    delay_ms(x);
    y &=~(1<<z);
    delay_ms(x);

}

void sd(uchar x ,SBIT y ) // 闪灯
{
    y  =1;
    delay_ms(x);
    y  =0;
    delay_ms(x);

}

sd(500,P3,5);

网友A:
sfr和sbit 都不可以形参

网友B:
Y是什么?编译平台不知道,你也不知道。如果你知道的话,就告诉平台。

网友C:
这是 8051 硬件架构的一个基本限制:它无法间接寻址 SFR——包括端口。

不过你可以这样用

void setpin(uchar  port_num, uchar bit_index )
{
  switch( port_num)
  {
    case 1:
       P1 |= ( 1 << bit_index );
    case 2:
       P2 |= ( 1 << bit_index );
    case 3:
       P3 |= ( 1 << bit_index );
/*   case 4:
       P4 |= ( 1 << bit_index );
    case 5:
       P5 |= ( 1 << bit_index );*/

  }
}

void clrpin( uchar port_num, uchar bit_index )
{
  switch (port_num)
  {
    case 1:
       P1 &= ~( 1 << bit_index );
    case 2:
       P2 &= ~( 1 << bit_index );
    case 3:
       P3 &= ~( 1 << bit_index );
/*   case 4:
       P4 &=~ ( 1 << bit_index );
    case 5:
       P5 &= ~( 1 << bit_index );*/

  }
}

void sd(uchar x , uchar n,  uchar y) // 闪灯
{

    setpin(n,y);
    delay_ms(x);

    clrpin(n,y);
    delay_ms(x);

}

sd(500, 3, 5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