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C语言知识学习 数据类型

楼主(2022-05-12):
单片机C语言知识学习
1.c语言的数据类型

数据类型位数字节数值域备注:
bit
1

0~1汉相张良遇黄石公的故事,圯桥三进履,道,德,仁,义,礼五者,就是做人,处世的正道,守正方能出奇。
signed char
8
1
-128~+127
unsigned char
8
1
0~255
enum
16
2
-32768-+32767
signed short
16

-32768-+32767
unsigned short
16
2
0~65535
signed int
16
2
-32768-+32767
unsigned int
16
2
0~65535
signed long
32
4
-2147483648~2147483647
unsigned long
32
4
0~4294967295
float
32
4
0.175494E-38~0.402823E+38
sbit
1

0~1
sfr
8
1
0~255
sfr16
16
2
0~65535

2.C语言运算
c语言运算备注:

运算符范例说明

+a+ba变量值和b变量值相加

-a-ba变量值和b变量值相减

*a*ba 变量值乘以b变量值

/a/ba 变量值除以b变量值

%a%b取a变量除以b变量值的余数

=a=6将6设定给a变量,即a变量值等于6

+=a+=b等同于a=a+b,将a和b相加的结果又存回a

-=a-=b等同于a=a-b,将a和b相减的结果又存回a

*=a*=b等同于a=a*b,将a和b相乘的结果又存回a

/=a/=b等同于a=a/b,将a和b相除的结果又存回a

%=a%=b等同于a=a%b,将a和b相除的余数又存回a

++a++a的值加1,即a=a+1a=1;
a=1;
--a--a的值减1,即a=a-1b=++a;
b=a++;
>a>b测试a是否大于b运行结果是a=2,b=2
运行结果是a=2,b=1
<a<b测试a是否小于b先++后赋值
先赋值后++
==a==b测试a是否等于b

>=a>=b测试a是否大于或等于b

<=a<=b测试a是否小于或等于b

!=a!=b 测试a是否不等于b

&&a&&ba 和 b 作逻辑AND,两个变量都是真,结果才是'真'否则结果为'0'

||a||ba 和 b 作逻辑OR,只要有一个变量为真结果就是真

!!a将a 变量的值取反,即原来的'真'变为'假','假'变为'真'

>>a>>b将a按位右移b个位

<<a<<b将a按位左移b个位,右侧补‘0’

|a|ba 和 b 的按位做OR运算

&a&ba 和 b 的按位做AND运算

^a^ba 和 b 的按位做XOR运算

~~a将a 的每一位取反

&a=&b将b变量的地址存入a寄存器

**a用来取寄存器所指的地址内的值

3.C语言的流程控制 if语句3.1
if(条件表达式)
{
        动作1//如果条件表达式的值为真,执行动作1。否则跳过往下执行程序
}

3.2
if(条件表达式)
{
        动作1//如果条件表达式的值为真,执行动作1.跳过动作2往下执行
}
else
{
        动作2//如果条件表达式的值为假,跳过动作1,执行动作2.
}

3.3
if(条件表达式1)
{
        if(条件表达式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条件表达式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动作1//表达式1,2,3都为真,执行动作1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动作2//表达式1,2为真,3为假,执行动作2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动作3//表达式1为真,表达式2为假,执行动作3
        }
}
else
{
        动作4//表达式1为假,时执行动作4
}

3.4
if(条件表达式1)
{
        动作1//条件表达式1成立执行
}
else if (条件表达式2)
{
        动作2//条件表达式1不成立,条件表达式2成立执行
}
else if(条件表达式3)
{
        动作3//条件表达式1,2不成立,条件表达式3成立执行
}
else
{
        动作4//条件表达式1,2,3都不成立,执行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