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LM324检测电池的充放电电流电路的问题求助

楼主:
如图片中的LM324应用是检测电池的充放电电流的,LM324(U3A)路是检测充电的电流运算;LM324(U3B)路是检测放电电流的运算。现在对于U3C路的功能小弟有些迷惑,按照8脚输出的网络(short)应该是短路的意思。但是没有明白其中工作过程。小弟见解这路应该是作为比较器来用的。用B路输出电压和vout2DE 电压进行比较然后进行输出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思路。求各位大佬帮忙解惑;感谢!

屏幕截图 2022-05-12

屏幕截图 2022-05-12

网友A(2022-05-12):
VOU2是LM324供电正。

网友A:
U3C应当是放电短路输出保护。

网友B:
short应该是短路报警输出的意思。
9是基准,10是比较输入,8是输出

网友C:
图不完整,左下角的输入在哪里??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short应该是短路报警输出的意思。
9是基准,10是比较输入,8是输出

问一下大师9脚的基准值是不是将VOUT2(5v)用R40;R81;R82的分压值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图不完整,左下角的输入在哪里???

输入接在一颗1mΩ的两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