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H8K64U-45MHz-LQFP48转STC89C52RC仿真核心板SCH原理图

楼主:
51开发板+STC32G12K128转接板=STC32G12K128开发板
STC32G12K128   32位除,16位除,端口的位操作, 2组 CAN 就值RMB5, 其他白送,USB, FLASH 128K, SRAM 12K, 32位 8051,  高精准12位ADC, DMA 支持(TFT彩屏, ADC, 4组串口, SPI, I2C )
1:原P30 P31用做USB了,将另一组串口(P46 P47)给到原串口底板;
2:P1.2 用 P5.2 取代;
3: PSEN 要时钟的 用 P5.4/MCLKO 取代
几十万 普中学习板,郭天祥 学习板,太多,STC8H8K64U,   STC32G12K128  可以出手抢救了

STC8H8K64U-45MHz-LQFP48转STC89C52RC仿真核心板LED-SCH (1).pdf

网友A(2022-05-13):
最近在画STC8H8K64U-LQFP64的核心板   对比了下STC32G12K128-LQFP64的引脚定义是一样的   到时候可以共用核心板    可以把STC32也学习了

网友B:
感谢贵公司的推荐!贵公司大部分不同管脚贴片转DIP的转换板早已画好,也只是8脚和20脚的贴片转DIP的转换板打了样。

以前就用STC8G2K64S2这个48脚贴片转DIP的转换板画了一半,感觉有44脚贴片转DIP的转换板,48脚觉得意义不是很大,就没有画下去。下载了贵公司STC8H8K64U-45MHz-LQFP48转STC89C52RC仿真核心板SCH原理图之后,经过核对,STC8H8K64U和STC8G2K64S2,仅仅是P1.2-P1.6管脚有差异,其它管脚基本相同,无论是STC8H8K64U和STC8G2K64S2,即使以后要继续画转换板,我都不可能转STC89C52RC,我知道STC89C52RC和传统的89C51单片机管脚相同,现在绝大多数单片机学习板就是以传统的89C51单片机设计出来的,而我学单片机从来就没有用过别人设计的学习板,只用过自己画的简易核心板。我最关心的是仿真,贵公司介绍用stc-isp-v6.89C制作的仿真芯片,在仿真方面的确有很大改进,以后需要再继续画48脚的转换板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