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交流电机堵转检测方法

楼主(2022-05-12):
我需要检测电机是否堵转,正常运行电流65ma,堵转电流1A。电路板空间有限,需要低成本,电路简单,最好是芯片采集,输出模拟量,并且无需电压隔离。我现在的想法是用5A/5ma的电流互感器,把电机电源线在互感器上缠绕5圈,相当于放大了5倍。堵转电流5ma,二极管整流串200欧,接入单片机AD口。加上1路过零电路,在过零后,延时一定ms采集电流,判断是否为堵转电流。电路板出来了,待调试!不知各位有没有电路简单,成本低,无需电源隔离的方案?在此多谢了!

楼主:
ACS712电流检测是不是直接串到220市电中,输出电压的?5V单电源不用隔离吗?

楼主:
ACS712量程5A,输出185 mV/A,在电机堵转时为185mv,12位AD转换成数字量185/1.22=151,数字量不大,加上干扰波动,不知做出来具体怎样

网友A:
建议一:
1、将正常最大电流设计到50%采样读数。
2、如果采样读数达到95%,可判为堵转(这里需要躲过一些情况,如带载起动)。
建议二:
将堵转电流单独走一路,即用两个互感器。
建议三:
用硬件单独给出堵转信号(加比较器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