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PS70933总是击穿?芯片手册电压最大30V,我用24V

楼主(2022-05-12):
芯片手册里写输入电压最大30V ,我用24V,总是烧坏,开始以为是假货,买了好多家都击穿,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A:
供电电压太高,器件热保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供电电压太高,器件热保护。

热保护,怎么解除

网友B:
最大电流是多少?有没有测过最大峰值的满载电流

网友C:
假货的可能性最大  现在TI好多芯片都缺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热保护,怎么解除

你从24v降到3.3v,如果负载150mA,器件要承担的功率(24-3.3)*0.15=3.105W,按5脚器件热阻212.1 (°C/W)算,212.1*3.105=659(°C),早超过125°C结温要求,热保护了。要不热保护,供电改为5v,器件要承担的功率(5-3.3)*0.15=0.255W,212.1*0.255=54(°C),没有超过125°C结温要求,正常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从24v降到3.3v,如果负载150mA,器件要承担的功率(24-3.3)*0.15=3.105W,按5脚器件热阻212.1 (°C/W) ...

热保护的状态应该是没有输出,为什么直接输出24V,击穿了,不属于热保护,应该是假货

网友D:
查了一下TPS70933资料,是线性稳压器件,在压差过大且电流还不小的条件下,还是不要使用,强行使用是用多少烧坏多少,建议使用DC-DC器件。
我使用了一款国产的DC-DC,也是24V输入,屁事没的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热保护的状态应该是没有输出,为什么直接输出24V,击穿了,不属于热保护,应该是假货

如果是击穿没有热保护,那应该是假货。

网友A:
你的负载是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负载是什么

STC单片机 和几个LED灯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查了一下TPS70933资料,是线性稳压器件,在压差过大且电流还不小的条件下,还是不要使用,强行使用是用多少 ...

需要低功耗,单片机进掉电模式后,整个电路静态电流在1毫安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TC单片机 和几个LED灯,

你输入是什么样的24V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输入是什么样的24V?

直流,不是交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直流,不是交流

是开关电源,还是变压器整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开关电源,还是变压器整流。

锂电池组 .没有浪涌电压,电压稳定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锂电池组 .没有浪涌电压,电压稳定

锂电池组还有什么负载?

网友E:
高输入电压的情况下,供电线的负极快速通断,70933很容易被击穿,可以正输入端加二极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锂电池组还有什么负载?

没有什么负载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有什么负载了

没别的负载,为什么要用这么高的供电电压。

网友F:
如果是我,我肯定不会用芝麻这么小的功率稳压芯片。

网友G(2022-06-19):
峰值电压击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