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型单片机测NTC的温度,求指导思路

楼主(2022-05-12):
求助大神,一个8脚的IO型MCU来测NTC的温度并显示的应用。

网友A:
通过AD测NTC的阻值,再根据数据表查出温度值。流程就这么简单。

网友B:
可以选择STC8G1K08A,有6个IO口,一个IO口用做ADC测温和按键复用,另5个IO口采用查理复用方式最多驱动20个LED显示温度量级。

网友C:
纯io是不可能实现的,最少要有个电容,充放电,才行。之所以强调这一点,实在是太多类似的命题了。

网友D:
需要有AD的CPU来完成。
沙发正解。

网友E:
多年前我尝试过,可以实现,自己移植一下,搜索这篇文章
"无ADC的PIC单片机制作一个恒温暖手暖脚暖身器,NTC+IO测温,电热丝加热,数码管显示 "

网友F:
可以用压控振荡器转成时间信号,比单片机自带的ADC精度好太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