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多重复的代码,如何简化?

楼主(2022-05-1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把重复的代码归类后,写成子程序,反复调用

网友B:
封装成函数,然后每次引用就可以了呀

网友C:
为什么会重复?

网友D:
封装成功能函数调用,代码看起来就会简洁很多

网友E:
做成子函数,在主函数前声明调用

网友F:
写成函数,如果当一个代码出现三次就尝试使用函数,也可以和宏一起使用会简化程序

网友G:
一个功能做成一个函数,重复调用。

网友H:
空间足够大的话就不必简化,现在随便一个单片机几十K的FLASH,我都发愁写不满,很多重复的就不优化了。

网友I:
学会模块化编程呀,同样或者类似的功能写成函数,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

网友J:
多人协同编程最容易产生重复的代码,那要看leader的结构能力。如果是个人编程,那就看你的功底了,函数、宏、子程序、库...方法很多,要看具体应用。

网友K:
封装函数就OK了,可以随时调用

网友L:
将代码封装起来调用

网友M:
重复的代码段封装成函数来调用

网友N:
可以把重复的函数直接做成一个源文件,需要时调用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