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AO3400 PWM控制LED时候亮度变化问题

楼主:
我用的AO3400控制一个固态继电器来实现PWM渐变
有个问题,是渐亮的时候在后端会增量明显,想要黑色线条效果,最终确实红色线条效果.
我感觉是是LED在问题,越到后,需求电流就越小,然后电压升高.亮度变化更快.
有什么解决办法呢?

#include "reg51.h"
sfr P0M1 = 0x93;
sfr P0M0 = 0x94;
sfr P1M1 = 0x91;
sfr P1M0 = 0x92;
sfr P2M1 = 0x95;
sfr P2M0 = 0x96;
sfr P3M1 = 0xb1;
sfr P3M0 = 0xb2;
sfr AUXR      = 0x8e;//辅助寄存器
sbit P14   = P1^4; //PWM输出脚

unsigned int HIGHDUTY,LOWDUTY,q;//高低时间存放寄存器
unsigned char num;//记录分辩个数
bit flag;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ms)//1mS@11.0592MHz
{unsigned char i, j;
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 = 11;
        j = 190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}
}
void main()
{  P37=0;

        P0M0 = 0x00;
        P0M1 = 0x00;
        P1M0 = 0x00;
        P1M1 = 0x00;
        P2M0 = 0x00;
        P2M1 = 0x00;
        P3M0 = 0x00;
        P3M1 = 0x00;
        AUXR = 0x80;        //定时器0为1T模式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//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0(16位自动重装载)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ET0 = 1;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HIGHDUTY=54477+(11058/255)*num;
        LOWDUTY=54477+(11058/255)*(256-num);
    while 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q==1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HIGHDUTY=60006+(5529/255)*nu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OWDUTY=60006+(5529/255)*(255-nu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IGHDUTY=(65535/255)*num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OWDUTY=(65535/255)*(255-nu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255){q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0){q=1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}
}
void tm0() interrupt 1//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
{
   flag = !flag;
    if (flag)//反转标志去执行高低电平的时间
    {
        TL0 = HIGHDUTY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HIGHDUTY>>8;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P14=1;//输出高电位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TL0 = LOWDUTY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LOWDUTY>>8;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P14=0;//输出低电位
    }
}

网友A(2022-05-12):
你采用恒流模式去驱动LED就好多了

网友B:
LED亮度和电流并不是正比,只能测试之后保存到数组中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采用恒流模式去驱动LED就好多了

怎么恒流驱动

网友D:
你证明了,在后边的高端,pwm高低电平变化和亮度变化不是线性的,一是,你可以用查表发而不是现在的线性发改变pwm;二是,可以在背离点改变斜率,比如在num=200时背离,那在200后,每循环两次num才加一。复杂点就从头用二次或指数函数处理num值。

网友E:
做补偿来实现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你证明了,在后边的高端,pwm高低电平变化和亮度变化不是线性的,一是,你可以用查表发而不是现在的线性发 ...

我也正有此意,打算有空试试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做补偿来实现。

电路上没有办法解决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