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个输出电压范围不同的同步采样是否可以使用AD7190芯片?

楼主(2022-05-12):
请问一个传感器输出电压范围为±2.5V,另一个传感器输出电压范围为0-5V,想要它们同步采样的话,可以使用AD7190这个芯片吗?

网友A:
用硬件把两个传感器输出搞成统一形式,再用AD7190同步采样。

网友B:
AD7190又不可能输入±2.5V(共地)的信号,一定会烧,必须转成0~5V才可以。

如果±2.5V跟AD7190不共地,可以把输入信号的地接到AD7190电源的2.5V处。

反正不管怎样,两个信号都可以同时处理。

网友C:
AD7190手册是如何说的呢?
什么叫电路设计呢?这就是硬件工程师要做的事。

网友D:
可以的,两个传感器供地,建议使用运放采样,便宜的方案就是电阻分压,不过需要1%精度的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