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+ESP8266+OneNET移动云平台+湿度的自动浇花系统源程序

楼主:
基础stm32+ESP8266+OneNET移动云平台+湿度的自动浇花系统,在大学里面做的,突然逛下论坛发一发!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ds18b20.h"
#include "dht11.h"
#include "beep.h"

int main()
{

        u16 timeCount = 0;        //发送间隔变量
        u8 *dataPtr = NULL;
//        u8 data[10]={0x12,0x23,0x45,0x68,0x79,0xAB,0x00,0xEF};
        u8 buf[256];
        u8 t[4] = {12,34,56};
        LED0 = 1;
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Stm32_Clock_Init(9);        //系统时钟设置
        uart_init(72,9600);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为9600
        delay_init(7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初始化
        LED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
        DHT11_Init();
        BEEP_Init();
//        DS18B20_Init();
        ESP8266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ESP8266
        while(OneNET_DevLink(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入OneNET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Ptr = ESP8266_GetIPD(0);
                if(dataPtr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eNET_RevPro(dataPtr);

                if(++timeCount >= 10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间隔5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 "OneNET_SendData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neNET_SendData(buf,5,t,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数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SP8266_ClearBuff(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
        }
}

1.具体使用方法可参考:sample.c

SDK使用的三种类型:
    1.组包-发送-删包
        只需要调用接口函数封装一包数据,成发送即可。

    2.组包-发送-等待平台返回-删包
        连接平台和心跳请求需要等待平台的返回结果。

    3.数据点上传
        数据点上传分5步:1.获取json格式数据流长度
                 2.根据长度封装协议头
                 3.封装一包数据
                 4.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 5.释放内存

内存方案的三种方式
    1.动态分配
        只需要声明 EDP_PACKET_STRUCTURE edpPacket = {NULL, 0, 0, 0};
        然后调用组包函数即可。

    2.全局数
        声明一个全局数组,如 unsigned char dataMem[128]
        然后再调用组包函数之前
        edpPacket._data = dataMem;
        edpPacket._len = sizeof(dataMem);
        即可。

    3.局部数组
        方式同2,数组为局部变量。

  1. //协议头文件
  2. #include "mqttkit.h"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EDP_NewBuffer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申请内存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edpPacket:包结构体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ze:大小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无
//        说明:                1.可使用动态分配来分配内存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可使用局部或全局数组来指定内存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QTT_NewBuffer(MQTT_PACKET_STRUCTURE *mqttPacket, uint32 size)
{

        uint32 i = 0;

        if(mqttPacket->_data =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memFlag = MEM_FLAG_ALLOC;
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 = (uint8 *)MQTT_MallocBuffer(size);
                if(mqttPacket->_data != NUL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len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size = size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; i < mqttPacket->_size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i]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memFlag = MEM_FLAG_STATIC;

                for(; i < mqttPacket->_size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i] = 0;
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len = 0;

                if(mqttPacket->_size < siz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 = NULL;
        }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DeleteBuffer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释放数据内存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edpPacket:包结构体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无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QTT_DeleteBuffer(MQTT_PACKET_STRUCTURE *mqttPacket)
{

        if(mqttPacket->_memFlag == MEM_FLAG_ALLOC)
                MQTT_FreeBuffer(mqttPacket->_data);
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 = NULL;
        mqttPacket->_len = 0;
        mqttPacket->_size = 0;
        mqttPacket->_memFlag = MEM_FLAG_NULL;

}

int32 MQTT_DumpLength(size_t len, uint8 *buf)
{

        int32 i = 0;

        for(i = 1; i <= 4; ++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*buf = len % 128;
                len >>= 7;
                if(len >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buf |= 12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+buf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i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-1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PacketConnect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连接消息组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user:用户名:产品ID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ssword:密码:鉴权信息或apikey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vid:设备ID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Time:连接保持时间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n_session:离线消息清除标志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os:重发标志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ll_topic:异常离线topic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ll_msg:异常离线消息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ll_retain:消息推送标志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:包指针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其他-失败
//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8 MQTT_PacketConnect(const int8 *user, const int8 *password, const int8 *devid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int16 cTime, uint1 clean_session, uint1 qo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st int8 *will_topic, const int8 *will_msg, int32 will_retain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_PACKET_STRUCTURE *mqttPacket)
{

        uint8 flags = 0;
        uint8 will_topic_len = 0;
        uint16 total_len = 15;
        int16 len = 0, devid_len = strlen(devid);

        if(!devid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        total_len += devid_len + 2;

        //断线后,是否清理离线消息:1-清理        0-不清理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if(clean_sessio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s |= MQTT_CONNECT_CLEAN_SESSION;
        }

        //异常掉线情况下,服务器发布的topic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if(will_topic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s |= MQTT_CONNECT_WILL_FLAG;
                will_topic_len = strlen(will_topic);
                total_len += 4 + will_topic_len + strlen(will_msg);
        }

        //qos级别--主要用于PUBLISH(发布态)消息的,保证消息传递的次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switch((unsigned char)qos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MQTT_QOS_LEVEL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s |= MQTT_CONNECT_WILL_QOS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多一次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MQTT_QOS_LEVEL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s |= (MQTT_CONNECT_WILL_FLAG | MQTT_CONNECT_WILL_QOS1);        //最少一次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MQTT_QOS_LEVEL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s |= (MQTT_CONNECT_WILL_FLAG | MQTT_CONNECT_WILL_QOS2);        //只有一次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;
        }

        //主要用于PUBLISH(发布态)的消息,表示服务器要保留这次推送的信息,如果有新的订阅者出现,就把这消息推送给它。如果不设那么推送至当前订阅的就释放了
        if(will_retai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s |= (MQTT_CONNECT_WILL_FLAG | MQTT_CONNECT_WILL_RETAIN);
        }

        //账号为空 密码为空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if(!user || !passwor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3;
        }
        flags |= MQTT_CONNECT_USER_NAME | MQTT_CONNECT_PASSORD;

        total_len += strlen(user) + strlen(password) + 4;

        //分配内存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_NewBuffer(mqttPacket, total_len);
        if(mqttPacket->_data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4;

        memset(mqttPacket->_data, 0, total_len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固定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连接请求类型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QTT_PKT_CONNECT << 4;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剩余长度值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len = MQTT_DumpLength(total_len - 5, mqttPacket->_data + mqttPacket->_len);
        if(len <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QTT_DeleteBuffer(mqttPacket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5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len += len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可变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可变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协议名长度 和 协议名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0;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4;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'M';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'Q';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'T';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'T';

        //可变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protocol level 4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4;

        //可变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连接标志(该函数开头处理的数据)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flags;

        //可变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保持连接的时间(秒)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MSB(cTime);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LSB(cTime)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消息体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消息体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devid长度、devid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MSB(devid_len);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LSB(devid_len);

        strncat((int8 *)mqttPacket->_data + mqttPacket->_len, devid, devid_len);
        mqttPacket->_len += devid_len;

        //消息体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will_flag 和 will_msg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if(flags & MQTT_CONNECT_WILL_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short mLen = 0;

                if(!will_ms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ill_msg = "";

                mLen = strlen(will_topic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MSB(mLen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LSB(mLen);
                strncat((int8 *)mqttPacket->_data + mqttPacket->_len, will_topic, mLen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len += mLen;

                mLen = strlen(will_msg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MSB(mLen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LSB(mLen);
                strncat((int8 *)mqttPacket->_data + mqttPacket->_len, will_msg, mLen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len += mLen;
        }

        //消息体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use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if(flags & MQTT_CONNECT_USER_NAM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short user_len = strlen(user);
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MSB(user_len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LSB(user_len);
                strncat((int8 *)mqttPacket->_data + mqttPacket->_len, user, user_len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len += user_len;
        }

        //消息体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password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if(flags & MQTT_CONNECT_PASSOR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short psw_len = strlen(password);
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MSB(psw_len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LSB(psw_len);
                strncat((int8 *)mqttPacket->_data + mqttPacket->_len, password, psw_len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len += psw_len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0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PacketDisConnect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断开连接消息组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mqttPacket:包指针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1-失败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1 MQTT_PacketDisConnect(MQTT_PACKET_STRUCTURE *mqttPacket)
{

        MQTT_NewBuffer(mqttPacket, 2);
        if(mqttPacket->_data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固定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头部消息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QTT_PKT_DISCONNECT << 4;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剩余长度值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0;

        return 1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UnPacketConnectAck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连接消息解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rev_data:接收的数据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1、255-失败                其他-平台的返回码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8 MQTT_UnPacketConnectAck(uint8 *rev_data)
{

        if(rev_data[1] != 2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        if(rev_data[2] == 0 || rev_data[2] == 1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rev_data[3]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55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PacketSaveData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数据点上传组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devid:设备ID(可为空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buf:json缓存buf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nd_len:json总长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ype_bin_head:bin文件的消息头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ype:类型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1-失败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1 MQTT_PacketSaveData(const int8 *devid, int16 send_len, int8 *type_bin_head, uint8 type, MQTT_PACKET_STRUCTURE *mqttPacket)
{
        if(type==5)//type=5,json类型的打包函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MQTT_PacketPublish(MQTT_PUBLISH_ID, "$dp", NULL, send_len + 3, MQTT_QOS_LEVEL1, 0, 1, mqttPacket)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typ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类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MSB(send_l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LSB(send_len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        if(type==2)//type=2,二进制类型的打包函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MQTT_PacketPublish(MQTT_PUBLISH_ID, "$dp", NULL, send_len, MQTT_QOS_LEVEL1, 0, 1, mqttPacket)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1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UnPacketCmd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命令下发解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rev_data:接收的数据指针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mdid:cmdid-uuid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q:命令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其他-失败原因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8 MQTT_UnPacketCmd(uint8 *rev_data, int8 **cmdid, int8 **req)
{

        int8 *dataPtr = strchr((int8 *)rev_data + 3, '/');        //加3是跳过头信息

        uint32 remain_len = 0;
        uint16 req_len = 0;

        if(dataPtr == NUL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未找到'/'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dataPt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跳过'/'

        MQTT_ReadLength(rev_data + 1, 4, &remain_len);                //读取剩余字节

        *cmdid = (int8 *)MQTT_MallocBuffer(3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mdid固定36字节,多分配一个结束符的位置
        if(*cmdid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2;

        memset(*cmdid, 0, 37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全部清零
        memcpy(*cmdid, (const int8 *)dataPtr, 3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复制cmdid
        dataPtr += 36;

        req_len = remain_len - 4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命令长度 = 剩余长度(remain_len) - 2 - 5($creq) - 1(\) - cmdid长度
        *req = (int8 *)MQTT_MallocBuffer(req_len + 1);                //分配命令长度+1
        if(*req == NULL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QTT_FreeBuffer(*cmdid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3;
        }

        memset(*req, 0, req_len + 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零
        memcpy(*req, (const int8 *)dataPtr, req_len);                //复制命令

        return 0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PacketSubscribe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Subscribe消息组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pkt_id:pkt_id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os:消息重发次数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pics:订阅的消息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pics_cnt:订阅的消息个数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:包指针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其他-失败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8 MQTT_PacketSubscribe(uint16 pkt_id, enum MqttQosLevel qos, const int8 *topics[], uint8 topics_cnt, MQTT_PACKET_STRUCTURE *mqttPacket)
{

        uint32 topic_len = 0, remain_len = 0;
        int16 len = 0;
        uint8 i = 0;

        if(pkt_id == 0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        //计算topic长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for(; i < topics_cnt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opics[i]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2;

                topic_len += strlen(topics[i]);
        }

        //2 bytes packet id + topic filter(2 bytes topic + topic length + 1 byte reserve)------
        remain_len = 2 + 3 * topics_cnt + topic_len;

        //分配内存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_NewBuffer(mqttPacket, remain_len + 5);
        if(mqttPacket->_data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3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固定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头部消息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QTT_PKT_SUBSCRIBE << 4 | 0x02;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剩余长度值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len = MQTT_DumpLength(remain_len, mqttPacket->_data + mqttPacket->_len);
        if(len <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MQTT_DeleteBuffer(mqttPacket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4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len += len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payload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payload----------------------pkt_id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MSB(pkt_id);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LSB(pkt_id);

        //payload----------------------topic_name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for(i = 0; i < topics_cnt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opic_len = strlen(topics[i]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MSB(topic_len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OSQ_LSB(topic_len);

                strncat((int8 *)mqttPacket->_data + mqttPacket->_len, topics[i], topic_len);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len += topic_len;

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qos & 0xFF;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0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UnPacketSubscrebe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Subscribe的回复消息解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rev_data:接收到的信息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其他-失败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8 MQTT_UnPacketSubscribe(uint8 *rev_data)
{

        uint8 result = 255;

        if(rev_data[2] == MOSQ_MSB(MQTT_SUBSCRIBE_ID) && rev_data[3] == MOSQ_LSB(MQTT_SUBSCRIBE_ID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rev_data[4]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0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QTT Subscribe O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x8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QTT Subscribe Faile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QTT Subscribe UnKnown Er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ult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result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PacketPublishAck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Publish Ack消息组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pkt_id:packet id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:包指针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1-失败原因
//        说明:                当收到的Publish消息的QoS等级为1时,需要Ack回复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1 MQTT_PacketPublishAck(uint16 pkt_id, MQTT_PACKET_STRUCTURE *mqttPacket)
{

        MQTT_NewBuffer(mqttPacket, 4);
        if(mqttPacket->_data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固定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头部消息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QTT_PKT_PUBACK << 4;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剩余长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2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可变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可变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pkt_id长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pkt_id >> 8;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pkt_id & 0xff;

        return 0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UnPacketPublishAck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Publish Ack消息解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rev_data:收到的数据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1-失败原因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1 MQTT_UnPacketPublishAck(uint8 *rev_data)
{

        if(rev_data[1] != 2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        if(rev_data[2] == MOSQ_MSB(MQTT_PUBLISH_ID) && rev_data[3] == MOSQ_LSB(MQTT_PUBLISH_ID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PacketPublishRec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Publish Rec消息组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pkt_id:packet id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:包指针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1-失败原因
//        说明:                当收到的Publish消息的QoS等级为2时,先收到rec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1 MQTT_PacketPublishRec(uint16 pkt_id, MQTT_PACKET_STRUCTURE *mqttPacket)
{

        MQTT_NewBuffer(mqttPacket, 4);
        if(mqttPacket->_data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固定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头部消息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QTT_PKT_PUBREC << 4;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剩余长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2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可变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可变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pkt_id长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pkt_id >> 8;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pkt_id & 0xff;

        return 0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UnPacketPublishRec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Publish Rec消息解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rev_data:接收到的数据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1-失败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1 MQTT_UnPacketPublishRec(uint8 *rev_data)
{

        if(rev_data[1] != 2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        if(rev_data[2] == MOSQ_MSB(MQTT_PUBLISH_ID) && rev_data[3] == MOSQ_LSB(MQTT_PUBLISH_ID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PacketPublishRel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Publish Rel消息组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pkt_id:packet id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:包指针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1-失败原因
//        说明:                当收到的Publish消息的QoS等级为2时,先收到rec,再回复rel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1 MQTT_PacketPublishRel(uint16 pkt_id, MQTT_PACKET_STRUCTURE *mqttPacket)
{

        MQTT_NewBuffer(mqttPacket, 4);
        if(mqttPacket->_data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固定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头部消息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QTT_PKT_PUBREL << 4 | 0x02;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剩余长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2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可变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可变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pkt_id长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pkt_id >> 8;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pkt_id & 0xff;

        return 0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UnPacketPublishRel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Publish Rel消息解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rev_data:接收到的数据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1-失败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1 MQTT_UnPacketPublishRel(uint8 *rev_data, uint16 pkt_id)
{

        if(rev_data[1] != 2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        if(rev_data[2] == MOSQ_MSB(pkt_id) && rev_data[3] == MOSQ_LSB(pkt_id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PacketPublishComp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Publish Comp消息组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pkt_id:packet id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qttPacket:包指针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1-失败原因
//        说明:                当收到的Publish消息的QoS等级为2时,先收到rec,再回复rel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1 MQTT_PacketPublishComp(uint16 pkt_id, MQTT_PACKET_STRUCTURE *mqttPacket)
{

        MQTT_NewBuffer(mqttPacket, 4);
        if(mqttPacket->_data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固定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头部消息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QTT_PKT_PUBCOMP << 4;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剩余长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2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可变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可变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pkt_id长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pkt_id >> 8;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pkt_id & 0xff;

        return 0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UnPacketPublishComp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Publish Comp消息解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rev_data:接收到的数据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1-失败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1 MQTT_UnPacketPublishComp(uint8 *rev_data)
{

        if(rev_data[1] != 2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        if(rev_data[2] == MOSQ_MSB(MQTT_PUBLISH_ID) && rev_data[3] == MOSQ_LSB(MQTT_PUBLISH_ID)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函数名称:        MQTT_PacketPing
//        函数功能:        心跳请求组包
//        入口参数:        mqttPacket:包指针
//        返回参数:        0-成功                1-失败
//        说明: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uint1 MQTT_PacketPing(MQTT_PACKET_STRUCTURE *mqttPacket)
{

        MQTT_NewBuffer(mqttPacket, 2);
        if(mqttPacket->_data == NULL)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固定头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头部消息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MQTT_PKT_PINGREQ << 4;

        //固定头部----------------------剩余长度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mqttPacket->_data[mqttPacket->_len++] = 0;

        return 0;

}

Keil代码下载:

网友A(2022-07-19):
写的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