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F47型万用表电池代换

楼主:
MF47型万用表是早期无线电爱好者广泛使用的指针式万用表。其中电池使用一节2号电池和一节15V积层电池。我已改用一节5号代替2号电池,方法是用尼龙棒车成2号电池尺寸的圆桶内放5号电池(见外观图,没条件也用挂历纸卷制而成)。15V电源按电路图制作,选用10*6磁环绕制;初级20圈,次级180圈。整体15V升压电路用导线焊接在1.5V正负极和15V正极上(无需加开关)。二十年来一直正常使用。

外观图

外观图

电路图

电路图

网友A(2022-05-13):
好创意!正好买了个MF47,也给改一下!

网友B:
很不错的电路,我再来补充几点吧~~~~
①   10*6 mm 磁环可用【节能灯】(当下已经很难找到了)里的磁环;
②   二极管 D 可用 1N4148 或快恢复二极管代替;
③   初级20圈,次级180圈,至于初级还是次级接三极管的 C 极我就不多说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好创意!正好买了个MF47,也给改一下!

新买的MF47,15V积层电池也许已改为9V方块电池,所以次级应减为100圈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很不错的电路,我再来补充几点吧~~~~
①   10*6 mm 磁环可用【节能灯】(当下已经很难找到了)里的 ...

二极关最好还是选用1N5819,原因是其正向导通电压低为0.2V(我原用的是2AK锗二极管)能提高高阻(10M以上)测量范围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很不错的电路,我再来补充几点吧~~~~
①   10*6 mm 磁环可用【节能灯】(当下已经很难找到了)里的 ...

说的不错,支持一下。

网友E:
已经使用20年万用表,一看就是大师。

网友A:
大家都是专业人士呀,羡慕!

网友F:
后期的MF47好像是用9V叠层电池了,我的是9V电池。

网友G:
这个以前我也改了一下 觉得升压电路有点大  我用的是中周 和贴片元件改的体积花生米大小还有屏蔽 放在表壳里面

网友H:
我的是9V电池

网友C:
次级应减为100圈。

网友I(2022-07-01):
15v电池已经是历史了

网友J:
我的MF47也有30年了,15v方块电池,现在常用的万用表是数显的,偶尔用一下MF47,老式产品质量好,测量精度也不低,就是体积大点,出门使用携带不便,因是纯机械结构,振动潮湿环境易受影响,在家DIY完全够用。现在市面上也有MF47,15v电池已改为9v,但质量大不如以前。楼主对老产品情有独钟,经改造充分使用,值得称赞

网友K(2022-10-16):
完善一下电路图!

网友L:
引用 网友K:
完善一下电路图!

是否需要稳压?不然初级电池电压变化可能导致次级电压变化影响测试精度

网友M:
我也想去试一下。用1.2V充电电池

网友K:
如果需要稳压的话,可以按下图方案

网友N:
上图中,在VD1到地之间,不需要并个电容么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L:
是否需要稳压?不然初级电池电压变化可能导致次级电压变化影响测试精度

不需要稳压,有调零电位器。

网友O(2023-05-05):
15v改9v怎么改?

网友K(2023-06-21):
引用 网友N:
上图中,在VD1到地之间,不需要并个电容么?

从实验结果,不需要电容,要也只能并很小容量的,因为稍大的电容会产生充电流,从而产生振荡。产生振荡后,电池变得不耐用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