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使用单片机如何做温度报警器?

楼主(2022-05-12):
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,禁止伸手党,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,理清头绪后我去实现,谢谢大家

(1) 温度显示功能:分辨率>=0.1 度。
(2) 具有调节报警上限或下限温度值功能

网友A:
定制水银温度计,在相应的刻度上安装电极就可以。
当然,对于分辨率>=0.1 度的要求,你可以装个13就可以,因为分辨率9999度符合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定制水银温度计,在相应的刻度上安装电极就可以。
当然,对于分辨率>=0.1 度的要求,你可以装个13就可以 ...

我用单片机做过一个,但是现在要求是不能用单片机,有点迷茫

网友B:
不用单片,带数显、数调,可以做,只要你花的起价格。
分辨率>=0.1 度也可以做。
另外给你个提醒:0.1%的电阻不便宜,xB上一个标价6分钱。20个这样的电阻能买到一个STC8脚的单片机了

网友C:
你可以了解一下NTC和PTC配合比较器就可以了

网友D:
NTC热敏电阻+比较器芯片。温度超过阈值了,比较器输出 控制蜂鸣器响

网友E:
LM35+LM358+可变电阻

网友F:
分辨率0.1度不用单片机真的做不到,除非很窄的温度范围,比如37+-5度的体温计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分辨率0.1度不用单片机真的做不到,除非很窄的温度范围,比如37+-5度的体温计。

不是做不到,是成本的问题:
以PT100为例,0-100度区间,每升高一度,电阻增加0.385欧,0.1度就 是38.5毫欧!
所以,采样电阻就要高精度的,千分一的恐怕都够呛!还有运放,也要低噪低飘的。。电源的纯净度还有要求!电路上抗干扰是必需要的!

网友G:
不用单片机能实现倒是能实现,成本也不低了。
手动调节误差0.1有点难。首先这个可调电阻精度就要很高。
在要上限下限啥的。还不如用单片机了。
不要想着单片机程序复杂就感觉不用单片机就简单了。相反是单片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。
程序其实不难,难的是不会。会了就比纯硬件简单多了。

网友H:
PT100+运放+ICL7107等,可设定、显示、控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