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能帮忙详细指导下单片机汇编语言题吗?

楼主(2022-05-12):
号码最后两位为15

网友A:
除了第一题,
MOV   DPTR,#5000H
MOVX A,@DPTR
MOV   R1,A
MOV   50H,A
MOV   R0,#50H
MOVX  @R0,A
牵涉到知识点是否掌握, 其他都是keil里面输入进去,都能跑出的结果的,要是连跑一下都不愿意的话,不如不要学了……。

网友B:
最后一题,16位定时器在6MHz也就能定时130ms这样,大多数同学的学号都超了吧,除非用中断配合软件计数。这老师也是够狠出这类题,批改的时候不是坑自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