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智慧窗帘程序错误error C267: 'DelayMs': requires ANSI-style prototype

楼主(2022-05-12):
Build target 'Target 1'
assembling STARTUP.A51...
compiling qizhong.c...
QIZHONG.C(117): warning C206: 'DelayMs': missing function-prototype
QIZHONG.C(117): error C267: 'DelayMs': requires ANSI-style prototype
Target not created

代码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// 以后unsigned char就可以用uchar代替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                // 以后unsigned int 就可以用uint 代替

sbit ADC_CS     = P1^6;                 // ADC0832的CS引脚
sbit ADC_CLK    = P1^7;                 // ADC0832的CLK引脚
sbit ADC_DAT    = P3^2;                 // ADC0832的DI/DO引脚
sbit SCK_P      = P1^0;                // 时钟芯片DS1302的SCK管脚
sbit SDA_P      = P1^1;                // 时钟芯片DS1302的SDA管脚
sbit RST_P      = P1^2;                // 时钟芯片DS1302的RST管脚
sbit LcdRs_P    = P1^3;               // 1602液晶的RS管脚
sbit LcdRw_P    = P1^4;       // 1602液晶的RW管脚
sbit LcdEn_P    = P1^5;               // 1602液晶的EN管脚
sbit KeyMode_P  = P3^3;                // 模式切换
sbit KeySet_P   = 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时间按键
sbit KeySet2_P  = P3^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设置时间模式的开关时间和光照控制强度
sbit KeyDown_P  = P3^6;                // 减按键
sbit KeyUp_P    = P3^7;                // 加按键
sbit Led_P      = P2^0;                // 指示灯

uchar gMod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是手动模式,2是时间自动模式,3是亮度自动模式
uchar OpenHour    = 18;                // 开启窗帘的小时
uchar OpenMinute  = 20;                // 开启窗帘的分钟
uchar CloseHour   = 10;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窗帘的小时
uchar CloseMinute = 3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窗帘的分钟
uchar gLight      = 4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窗帘开关的阈值

uchar code Clock[]={0x10,0x20,0x40,0x8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步进电机顺时针旋转数组
uchar code AntiClock[]={0x80,0x40,0x20,0x10};                // 步进电机逆时针旋转数组

uchar TimeBuff[7]={17,9,1,6,18,30,4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时间数组
// TimeBuff[0] 代表年份,范围00-99
// TimeBuff[1] 代表月份,范围1-12
// TimeBuff[2] 代表日期,范围1-31
// TimeBuff[3] 代表星期,范围1-7
// TimeBuff[4] 代表小时,范围00-23
// TimeBuff[5] 代表分钟,范围00-59
// TimeBuff[6] 代表秒钟,范围00-59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ADC0832的时钟脉冲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avePlus()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_CLK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_CLK =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获取指定通道的A/D转换结果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char Get_ADC0832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uchar dat1=0;
        uchar dat2=0;

        ADC_CLK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电平初始化
        ADC_DAT = 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_CS = 0;
        WavePlu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起始信号
        ADC_DAT = 1;
        WavePlu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道选择的第一位
        ADC_DAT = 0;
        WavePlu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通道选择的第二位
        ADC_DAT = 1;
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第一次读取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1<<=1;
                WavePlus();
                if(ADC_DA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1=dat1|0x01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1=dat1|0x00;
        }
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第二次读取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2>>= 1;
                if(ADC_DA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2=dat2|0x80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2=dat2|0x00;
                WavePlus();
        }
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结束此次传输
        ADC_DAT = 1;
        ADC_CLK = 1;
        ADC_CS  = 1;

        if(dat1==dat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返回采集结果
                return dat1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开窗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Open(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j=0;j<255;j++)                // 控制步进电机正转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Clock[ 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Led_P=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关窗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lose()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j=0;j<255;j++)                // 控制步进电机反转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AntiClock[ 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Led_P=1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主函数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light;
        Lcd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执行液晶初始化
        DS1302_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 时钟芯片的初始化
        LcdShow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显示内容的初始化

        if(DS1302_Read_Byte(0x81)>=128)                //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正在运行
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没有,则初始化一个时间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302_Read_Time();                // 获取当前时钟芯片的时间,存在数组time_buf中
                FlashTi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刷新时间显示

                light=Get_ADC0832();                // 读取光照强度
                light=light/2.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缩小光照检测结果(在0-99)
                if(light>99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大于9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=99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则依然保持99
                LcdGotoXY(1,1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定位
                LcdPrintNum(light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显示光照强度

                KeyScanf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扫描(时间的设置)
                KeyScanf2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扫描(阈值的设置)
                KeyScanf3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按键扫描(模式切换)

                /*手动控制模式*/
                if(gMode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Down_P==0)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关窗帘键按下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P==0)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窗帘当前是打开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();                // 则光闭窗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Up_P==0)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开窗帘键按下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P==1)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窗帘当前是关闭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();                // 则打开窗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时间控制模式*/
                if(gMode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Buff[4]==CloseHour)&&(TimeBuff[5]==CloseMinute)&&(TimeBuff[6]==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窗帘当前是打开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则光闭窗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TimeBuff[4]==OpenHour)&&(TimeBuff[5]==OpenMinute)&&(TimeBuff[6]==0)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P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窗帘当前是关闭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则打开窗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光线控制模式*/
                if(gMode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ht<gLigh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当前光线小于设置的阈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P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窗帘当前是打开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os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则光闭窗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当前光线大于或等于设置的阈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ed_P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窗帘当前是关闭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则打开窗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延时0.1秒
        }
}

网友A:
没有函数原型声明。
要么声明函数原型,要么把函数写在引用之前,你两者都没有做到。

楼主:
那要怎么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函数原型声明。
要么声明函数原型,要么把函数写在引用之前,你两者都没有做到。

那要怎么写,小白一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要怎么写,小白一个

你自己上网搜,这样才印象深刻,白来的知识不值钱。

网友B:
DelayMs()这个函数没有原型,你自己写一个延时函数好了,放在最前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