找不到资料的情况下如何使用单片机开发板进行学习?

楼主(2022-05-13):
各位黑友你们好,谁玩过这款单片机,
那位黑友有这个单片机开发板的资料?
当初入手单片机带的光盘资料丢了,现在没资料没法学习了

网友A:
开发板的电路大多是差不多的,只要改下io 别的板子的程序也能用

网友B:
你随便看哪个51的教程都行,刚开始无非就是点灯,数码管,矩阵按键。。。IO口你用万用表量或者直接看印制板走线,通过看别人的视频然后自己根据实物重新更改下引脚号,其实会更有利于你加深印象

网友C:
软件定义的脚都是差不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发板的电路大多是差不多的,只要改下io 别的板子的程序也能用

好的,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随便看哪个51的教程都行,刚开始无非就是点灯,数码管,矩阵按键。。。IO口你用万用表量或者直接看印制板 ...

好的,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软件定义的脚都是差不多的

好的,多谢

网友D:
如果你实在找不到相同的学习板的资料,而你又是新手的话,那就不要用这板子了,再买一块吧,四五十块钱的事
新手学习最怕找不到问题出在哪
你写的代码不行,一直在软件找半天,结果是硬件的问题........
下次你在硬件上折腾半天,结果是自己代码有问题...........

网友E:
实在是重不到资料就放弃吧,换个板子,会比你这个节省太多太多的时间了

网友F:
还有个建议就是买最小系统板。10多元吧,便宜又好用。其它外设自己搭。既能学软件,又能学硬件。
我刚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。开发板也有开发板的缺点。各有所爱吧。

网友G:
自己写吧,我之前也用过这款板子,感觉里面的代码质量一般,有些东西还是需要自己满满体会特别是c语言的高阶用法,勤动手,勤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