硅光电池测光照强度

楼主(2022-05-13):
第一张图是AD采集前的电压和AD采集后的电压,咋差这么多,原因是什么,32的12位AD采集。第二张图是光强与AD采集后的折线图的后半部分,硅光电池的负载特性不应该是实测的光强值要小于标准仪器的吗?请教一下大家!谢谢

网友A:
这个检测是需要标定的。用标准仪表标定测量的MIN和MAX,通过信号调理电路的处理,在MIN时,VO=0V,在MAX时,VO=Vref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检测是需要标定的。用标准仪表标定测量的MIN和MAX,通过信号调理电路的处理,在MIN时,VO=0V,在MAX时 ...

不懂,没想那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检测是需要标定的。用标准仪表标定测量的MIN和MAX,通过信号调理电路的处理,在MIN时,VO=0V,在MAX时 ...

倒想问一下光谱和光照强度之间的关系

网友B:
研读【硅光电池】的特性手册。重点是负载部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研读【硅光电池】的特性手册。重点是负载部分。

看了,但不懂整个电路的负载是什么,只知道负载越小,线性范围越大,当超过某一个光强范围时不再变大,不懂去哪查数据手册,都查不到

楼主:
对了,顺便想问问大家,店家只给了硅光电池的光谱范围,我用来测光强值的,光谱和光强值有什么关系,我想知道理论上用这个器件能测多大范围的光强值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对了,顺便想问问大家,店家只给了硅光电池的光谱范围,我用来测光强值的,光谱和光强值有什么关系,我想知 ...

硅光电池光谱峰值在进红外谱段,光强值的光谱响应一般要跟肉眼接近,所以CdS光敏电阻用的比较多。用硅光电池会导致如果被测光中红色多,读数偏高,蓝色多读数偏低。一般要加蓝色滤光片补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硅光电池光谱峰值在进红外谱段,光强值的光谱响应一般要跟肉眼接近,所以CdS光敏电阻用的比较多。用硅光 ...

我用的是300到1000nm光谱范围的硅光电池,人眼的为300到700还好啊,现在就想知道光谱和光强什么关系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300到1000nm光谱范围的硅光电池,人眼的为300到700还好啊,现在就想知道光谱和光强什么关系

光谱响应是一条曲线,不是“300~1000nm光谱范围”能说明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光谱响应是一条曲线,不是“300~1000nm光谱范围”能说明白的。

某店家的详情就是这样子写的。那怎么知道硅光电池大概能测多大的光强值啊

网友D:
电池型号是什么?有数据手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池型号是什么?有数据手册吗?

我找不到数据手册,店家详情只有光谱范围,峰值波长,短路电流,开路电压,还有暗电流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找不到数据手册,店家详情只有光谱范围,峰值波长,短路电流,开路电压,还有暗电流

那就自己测量呀
拿着照度计跟硅光电池放一起,在强光下照射,对比就可以了
看你的电路能输出多少,自己计算就得了,你不是已经有电路了吗?
不要STM32ADC测量,用万用表测量再计算
个人感觉跟10000以上应该是可以的
为什么要问这个?你那电路还没有搞定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就自己测量呀
拿着照度计跟硅光电池放一起,在强光下照射,对比就可以了
看你的电路能输出多少,自己计 ...

老师想要的是设计的结果跟实测结果的差别,然后分析原因。我实物测了1000不到,后面误差太大就不测了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老师想要的是设计的结果跟实测结果的差别,然后分析原因。我实物测了1000不到,后面误差太大就不测了

那总得找原因的吧
先看是硅光电池输出电压不对,还是运放电路不行
或者是STM32ADC的问题
你得先找出问题的点来
比如你照度计的值是2000,但你的电路只有1000
那就STM32一步一步找回去呀
先测量STM32ADC的电压是不是对应的,如果是,那就测量硅光电池的电流和运放输出电压是不是对应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总得找原因的吧
先看是硅光电池输出电压不对,还是运放电路不行
或者是STM32ADC的问题

数据手册都没得,挺难找原因的

楼主:
是用AD采集后的电压作为基准,配合标准的照度计去校验的,然后得出自己测量的光强值,也就不去分析那些原因了,而且现在也没有时间去分析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数据手册都没得,挺难找原因的

先不管STM32什么乱七八糟的,就用光照计、硅光电池、万用表三个东西,画一个表,光照强度vs硅光电池输出电压。有了这个表才能考虑电路怎么画,你现在完全是本末倒置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数据手册都没得,挺难找原因的

这压根就不是什么多难的东西,只是你基础太差了而已,我之前就告诉过你,想在电子这条路走远点的话,再认真看一下模拟电路,当然,如果是作业,应付一下就行

网友E:
同意楼上的看法,你就用光照计、硅光电池、万用表三个东西,画一个表,然后拟合光照强度vs硅光电池输出电压。公式有了再考虑电路怎么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