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stc单片机gpio口结构解释

楼主(2022-05-13):
求教各位大神,能不能分析一下,看不太懂

网友A:
这是框图,不是电路图,就给你看个大概,实际电路压根就不是这样的,所以,这个端口结构图不用看
看好数据手册中对四种IO模式的说明,并理解,这才是重要

网友B:
沙发说是对。
可以说说:
它导通时,引脚被它短地了,无发输入1,当然输出1也不行。
它不通时,就当是没有吧。

网友C:
读懂沙发的IO口的四种模式就好了。理解哪个框图了我感觉没啥用。
我看过宋老师的手把手教的视频,好像讲了。
王老师的轻松入门好像也有,
汪老师的视频也免费看,
刘老师的实战指南讲的也很详细。
可惜我都没仔细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