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闸管过零调功器,假如单片机定时器0设置100个周期时间,定时器1设置导通周期时间

楼主(2022-05-13):
晶闸管过零调功器,假如定时器0设置100个周期时间,定时器1设置导通周期时间,检测到零点时,单片机外部中断下降沿触发,怎么设置外部中断在100个周期时间内只触发一次。

网友A:
不建议用软件触发。学习时除外。
方法:假如定时器0的中断周期为1,也就是你所讲的【设置100个周期时间】中的1个周期。
1、设置一个计数寄存器,作为触发角名为:R_CFJ。
2、检测到零点时:设置触发角,让R_CFJ=33(开始计时,假设你需要触发角=33个周期)。
3、中断产生(服务程序):
  3.1、如果R_CFJ=0(还未起动),什么也不做退出。
  3.2、 如果R_CFJ<>0,则将R_CFJ-1(计时),并看看R_CFJ=0?
         3.2.1、 <>0(触发时间未到),什么也不做退出;
         3.2.2、 =0(触发时间到了),则给出触发可控硅的脉冲。
以下教你【如何保证在80个周期时间内只触发一次。】
参考方式一:再增加一个识别器TT,
检测到零点时:让TT=80,
每次中断时,TT=0不动它,TT<>0则-1。
发出触发脉冲前,如果TT<>0(说明距上次触发时间不足80个周期)则拒发;如果=0,则正常发出脉冲。

网友B:
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要用定时器,过零触发定时器完全没有用么。
只用外部中断就可以实现全部功能。
exti_interrupt(){
  static int i;
  if(i<j){
    delay10us();
    trig();
  }
  if(++i>100)i=0;
}

其中delay10us();是为了防止触发时电压过低,可控硅无法达到保持电流从而造成触发失败,等过零后电压上升到一定程度再进行触发。
trig();看你怎么触发了,暂时不好写,可能用光耦,也可能用触发变压器。
j就是你设定的“只触发一次”的一。

网友A:
delay():
1、会占用CPU的时间,在此时间内无法做其它事。尤其是导通角大的时候,占用时间更多。
2、延时会不准。当CPU发生中断时,极可能打断delay(),一直要到中断程序返回。这段时间就会插入到里面。
当delay()在中断程序中运行时,delay()是准了,但它会耽误其它程序的运行。例如其它可控硅的触发。
注:
delay()是我最不推愿意使用的东东。也就最害初学者的东东。你可以不信。当你的设计比较复杂时,就会知道了。例如:【多键】【多点阵显示】【多串行通讯】……同时应用时。

网友B: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stdint.h>
#define MAX 173
#define CUR 23

int main(int argc, char **argv)
{
    uint32_t trigger_table[MAX];
    for(uint16_t i=0;i<MAX;i++)trigger_table[i]=0;
    for(uint16_t i=0;i<CUR;i++)trigger_table[MAX*i/CUR]=(MAX*i/CUR)%2?1:-1;
    for(uint16_t i=0;i<MAX;i++)printf("%d,",trigger_table[i]);
}

这是过零调功如何把功率均匀分布的代码,MAX是总周期半波个数,CUR是导通次数。
实际执行起来的图如下:
楼上某位根本不懂什么叫“过零调功”的灌水大师就别来%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建议用软件触发。学习时除外。
方法:假如定时器0的中断周期为1,也就是你所讲的【设置100个周期时间】 ...

好的,谢了,我再研究研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过零调功如何把功率均匀分布的代码,MAX是总周期半波个数,CUR是导通次数。
实际执行起来的图如下:
...

好的,谢了,我再研究研究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好的,谢了,我再研究研究

你为什么不去研究我在地板位的回复???那个才是最重要的,属于雪中送炭。6楼我的回复算锦上添花,做了很好,不做也没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为什么不去研究我在地板位的回复???那个才是最重要的,属于雪中送炭。6楼我的回复算锦上添花,做了 ...

好的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