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18软件找不到LED灯珠怎么办呀?请大神帮忙解答

楼主(2022-05-13):
AD18软件找不到LED灯珠怎么办呀?刚开始学。请大神帮忙解答.

网友A:
两条路,网上找;自己画

网友B:
可以用二极管来代替

网友C:
正常安装在Miscellaneous Devices.IntLib库里就有。

网友D:
下载嘉立创的EDA设计软件,可以直接用它画板,也可以用它找到相关的封装,导出成AD格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