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修改单片机AD7705数据采集程序流程图?求指导

楼主(2022-05-13):
本文设计的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是由单片机控制器STM32F103C8T6、AD7705双路16位ADC、温度传感器DS18B20、显示器OLED、电压输入端组成。通过使用AD7705这16位ADC模块,电压的测量精度可以达到小数点后5位。
我画的程序流程图是这样的,但是师傅说是错的,我不太会改,请求大佬们帮助,谢谢!

网友A:
的确错了,因为流不通。

网友A:
1、【开始】后有两个分支,未注明分支的条件。
2、【AD转换结束?】后有两个分支,未注明分支的条件,可在线上标注:Y、N。
3、【处理AD转换】有两个出口,在什么条件下走【写入……】?在什么条件下走【启动……】?未注明。
4、本框图是个主程序,CPU会一直运行的,不会停止的,永远不会结束。应当循环回到前面的某个地方。在程序中,这个地方叫【main】。
改改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