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声波测距模块HC_SR04的电阻与距离的关系。

楼主(2022-05-13):
买的模块说更换电阻可以改变距离,想知道这个电阻与距离的关系,问客服,客服说没有这个资料。

网友A:
这有什么关系?反正测量结果是输出高电平时间,来表示声波时间的

网友B:
简单:自己做实验,生成一个电阻距离曲线图。
在生产实践中,自己动手做实验,是不可缺少的,特别是说明书中,未注明的部分,自己又非常Care!

网友C:
就是调节不同的电阻值来测量不同的距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