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ADC0832数模转换液晶显示程序

楼主(2022-05-13):
#include <REGX52.H>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ADC0832.h"

void main()
{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ADC0832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   //每二百毫秒扫描一次数据情况

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2,2,getDaTa(),3);

        }
}

#include <REGX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 unsigned int
//ADC0832绑定引脚
sbit  ADCS=P1^3;
sbit  ADDI=P1^5;
sbit  ADCLK=P1^4;
/**
  * @brief  ADC083初始化,在程序的开头调用
  * @param  无
  * @retval 无
  */
void ADC0832_Init()
{
        ADCS=1;
}

/**
  * @brief  ADC083获取无符号8位数据
  * @param  无
  * @retval 返回 usigned char 型数据
  */
uchar getDaTa()
{
    uchar i=0;
    uchar j;
    uint dat=0;
    uchar ndat=0;

    ADDI=1;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S=0;//拉低CS端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LK=1;//拉高CLK端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1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LK=1;//拉高CLK端
    ADDI=1;     //选择通道0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2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LK=1;//拉高CLK端
    ADDI=0;  //选择通道1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,形成下降沿3
    ADDI=1;//控制命令结束
    _nop_();
    _nop_();
    dat=0;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dat|=ADDI;//收数据
        ADCLK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=0;//形成一次时钟脉冲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at<<=1;
        if(i==7)dat|=ADDI;
    }
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{
        j=0;
        j=j|ADDI;//收数据
        ADCLK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ADCLK=0;//形成一次时钟脉冲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j=j<<7;
        ndat=ndat|j;
        if(i<7)ndat>>=1;
    }
    ADCS=1;//拉低CS端
    ADCLK=0;//拉低CLK端
    ADDI=1;//拉高数据端,回到初始状态
    dat<<=8;
    dat|=ndat;
    return(dat);            //return ad k
}

Keil代码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