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在Proteus仿真的pt100引脚功能与电路图原理

楼主(2022-05-13):
关于在PROTEUS的pt100引脚功能与电路图原理
想问一下大佬,这幅电路图是什么个原理啊,看了下网上的x线制,一看proteus,结果这个引脚结构人傻了
哪位大神能详细分析一下这个电路,想知道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,怎么测的电压
其中有什么要计算的吗?
谢谢大佬们了

网友A:
给热电阻加7.64ma恒流(产生0.764v电压),输入运放OP07进行放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热电阻加7.64ma恒流(产生0.764v电压),输入运放OP07进行放大。

诶,请问一下大佬,这是几线制的呀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诶,请问一下大佬,这是几线制的呀

四线制开尔文接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诶,请问一下大佬,这是几线制的呀

这是4线制接法

网友C:
1、运放的输出,取决于两个输入脚的电位差。这个没有问题。
2、运放是返向放大器,这是运放最基本的电路,也不必说了。
3、铂电阻的大小与温度有严格的关系。但PT的引线不是铂做的,也即引线的电阻与温度无关。
4、铂电阻的大小要转成电压信号必须加电流。
5、电流通过导线(线电阻)必然有压降。
6、如果PT只有两根线,你无法将运放的输入端接到PT的根部,只能接到线头上,即包含了不随温度变化的引线电阻。
7、4线制的好处是,你可以通过其中的两根线,将运放的输入端,直接接到PT的根部分(厂家做的)。
虽然这也有额外的电阻(图中S线的电阻),但运放的输入端是没有电流的(需要设计的配合),所以这个线电阻(S线部分)不会形成额外的压降。
另注:
1、这个电路的设计是不合理的,因为在-S的通路中,还是有电流流过,尽管很小,但也是设计漏洞。
2、如果在设计中有针对引线电阻,有补偿方案,就无所畏2线4线了。
3、如果对温度误差不在乎,也可以用两线制的PT。

楼主:
哇,楼里老哥都回复的好赞!!!!萌新谢谢谢谢

网友D:
pt100 用一个可调电阻就可以